体验成为氢能源车主后 这辈子绝不再碰

楼主(2023-04-05):
【体验成为氢能源车主后 这辈子绝不再碰!-哔哩哔哩】 https://b23.tv/0DT053Y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n0hId03aOx6BrMVGsJbog
提取码:9ow9
(185mb)

楼主:
奇葩到气压用到低于2,只能拖回厂维修

网友:
国产的就算了吧……

网友A:
这个低于2mpa就得返厂,绝对是厂家设计问题,简单设计,低于多少就不能跑了,确保车里有若干压力。
我的电动车就是这个设置,混动车,里面13度电,但是只能跑10度电,里面剩了3度电,亏电的时候可以当普通混动车开,剩下的电负责启动啥的。

反过来说,任何新鲜事物,一开始肯定不完善,氢能也是一个分支,大多数厂家堵电动车的背景下,有些厂家尝试氢能,有些消费者去踩坑,这事对整个社会没坏处。万一电动车是一条错误的分支,我们在氢能这条线上做些布局,到时候不太被动。

当然,别让我去做这个试错的就行。

网友B:
我也不敢开。油车着火还有点时间跑,电池爆燃勉强能跑,氢能源破了管子可能没地方可跑
等固态储氢技术实用化后吧,氢气爆炸的混合比范围太大了,泄露了可以炸掉一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敢开。油车着火还有点时间跑,电池爆燃勉强能跑,氢能源破了管子可能没地方可跑
等固态储氢技术实用 ...

氢能源破了管子,只是气体泄露了吧?

网友:
气瓶低于2MPa,是个保护压力,有点儿类似于锂电池过放

原因是:再继续使用,怕外界空气倒灌进去,这样氢空混合相当危险。真发生了,回厂也是要重新气体置换后,保证里面纯氢。

另外:目前国产燃料电池基本都是将近2Mpa的工作压力,所以低于2mpa也用不了,同时2mpa氢气很少了也。
ps,临近2mpa就会整车保护,不让再用了,继续补充氢气就行了

网友C:
这种车氢气在地下停车场泄露的话会不会把整个楼都给炸塌了

网友D:
日本又点错科技树了?

网友:
原来氢能源电车这么扯淡。那日本绝B点错科技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车氢气在地下停车场泄露的话会不会把整个楼都给炸塌了

这还真有可能,想想就恐怖,比电池恐怖多了

网友E:
反正一提氢气,我就想起初中上化学课,化学老师电解水后,用个杯子罩着氢气,伸进去一点,杯子直飞屋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氢能源破了管子,只是气体泄露了吧?

气体泄露,特别是氢气,非常易爆,丁点儿火花都能引爆,而且爆炸威力非常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氢能源破了管子,只是气体泄露了吧?

氢气泄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只要混合浓度够了,任何一点微小的能量冲击都能引爆,不仅限于火花。

铅酸电池过充爆炸就是这个导致的,变电站直流系统蓄电池爆炸不是什么稀罕事。

H2和O2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为H2占混合气体体积的4%~96%,H2和空气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为H2占混合气体体积的4%~74%。

爆炸浓度范围相当的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氢气泄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只要混合浓度够了,任何一点微小的能量冲击都能引爆,不仅限于火花。

铅酸电 ...

铅酸电池也会爆炸?没有听说过啊。盐酸蓄电池不是最安全的电池吗?虽然技术古老,但今天仍然大量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也会爆炸?没有听说过啊。盐酸蓄电池不是最安全的电池吗?虽然技术古老,但今天仍然大量使用。 ...

如果是开放空间爆炸的相对少很多,一般会燃烧。

如果是在房间里,炸的就多了,

变电站的直流系统的蓄电池都是放在房间里,通风不是那么好时再有几节过充了就会析出氢气氧气

达到爆炸浓度,有点细小的冲击就会爆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开放空间爆炸的相对少很多,一般会燃烧。

如果是在房间里,炸的就多了,

我给两节铅酸电池充电都是直接串联接到27.5V 可调电源上直接冲,连限流电阻都没加,一直都这么干的。你这么一说还把我紧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给两节铅酸电池充电都是直接串联接到27.5V 可调电源上直接冲,连限流电阻都没加,一直都这么干的。你这 ...

数量少+空气流通就没啥大问题,毕竟这玩意算是最安全的电池种类了

其实出现问题之前都有先兆,电池会发烫,阀门会泄压会有气味。

严重的会漏酸会涨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一提氢气,我就想起初中上化学课,化学老师电解水后,用个杯子罩着氢气,伸进去一点,杯子直飞屋顶 ...

一个整流桥,然后一盆水,两个一次性塑料杯子排水法就可以电解氢气,然后一半氢气就用打火机点燃杯子底部,杯子破火焰与氧气吸入b00m了声音巨大比春雷还响

网友:
一般的气瓶(氧气、氮气)压力也就10Mpa左右。。这种气瓶,看起来很安全,气体不燃的。但安全检查的时候照样让你放柜子里、固定在墙上固定好、减压阀要正规合格。

最初我也不理解,一个氮气瓶要求那么高。。后来才知道这种气瓶,除了里面气体的危害,如果气瓶倒了,如果前面的头子被撞变形,这个瓶子可能会变成子弹,威力很大。

如果汽车背一个瓶子,就别说气体会燃烧了,不会燃烧,如果撞了一个洞,这个车也得被“吹”出去。16MPA相当于160倍的大气压,想一想,类似空气爆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低于2mpa就得返厂,绝对是厂家设计问题,简单设计,低于多少就不能跑了,确保车里有若干压力。
我的电 ...

空气倒灌进去?也得看看2MPa是多少才好啊,20个大气压啊,相当于200米深的海底,空气能漏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又点错科技树了?

没有完全点错,氢燃料电池没错,错在用在车上。

目前中国的氢能源战略是在储能上的,研究方向是消解西部新能源大量的弃风弃光方面。
如果要用在车上,氢+二氧化碳=甲醇 这个方向已经接近产业化了。

汽油机小改可以烧甲醇,缺点是甲醇的能量密度比汽油低,大约2:1水平。在大型内燃机上可能更可行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敢开。油车着火还有点时间跑,电池爆燃勉强能跑,氢能源破了管子可能没地方可跑
等固态储氢技术实用 ...

燃烧时外焰温度3000多度,单位摩尔量放出热量最多的就是他了,钢铁都气化了。

网友:
氢是好东西,但是太慢储存了,容器要求太高了

网友:
抖音有一帮人吹氢能源车的,简直是丧心病狂+毫无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