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家电上的温控器是什么结构,为什么探头只有一条线?

楼主(2023-04-05):
这种家电上的温控器里面是什么结构,什么原理?为什么连接探头的看起来只是一条铁丝?

网友:
NTC,PTC,热电偶啥的这个线径里足够塞下2根线了

网友:
里面是液体

网友:
这个是机械的,是个管子,里面可能是空气,反正剪开什么都没看到,热胀冷缩原理的。迟滞窗口特别大,记得测试有70度左右。

网友A:
液胀式温度开关

网友:
那个铁丝是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胀式温度开关

谢谢,用这个名称一搜找到介绍了:

https://bimetalfuse.cn/news/indnews/434.html

液胀式温控器(压力式温控开关)

液胀式温控器(英文名Liquid expansion thermostat,又称压力式温控开关、毛细管温度保护器、温度控制器),液胀式温控器是当被控制对象的温度发生变化时使温控器感温部内的物质(一般是液体)产生相应的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体积变化),与感温包连通一起的膜盒产生膨胀或收缩。以杠杆原理,带动开关通断动作,达到调温目的.

液胀式温控器主要应用在大型电器,电烤箱的温度控制器,其主要特点具:温度可调,控温准确,寿命长,稳定可靠,开停温差小,控温调节范围大,过载电流大和安装方便等特点。
和普通的双金属片对比:双金属片温控器最高温度只能达到250℃,而液胀式温控器最高可达450℃.
液涨式温控器装的液体常见的有:水银、二甲苯、甲醇醚、甘油、水、乙醇。

1、液胀式温控器(毛细管温控器)的性能特点:
温度范围control range: 0℃~400℃
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
Rate current ang rated voltage: 16A AC250V&10A AC400V &65A AC250V
寿命Life :>100000 Cycle(250V) >45000 Cycle(400V)

2、液胀式温控器(毛细管温控器)应用:
液胀式温控器主要用于电热控制,如家电行业,电热设备,制冷行业,电热水器、电开水器、洗衣机、电烤箱等,也可用于室温控制及制冷控制等场。

3、液胀式温控器(毛细管温控器) 海关HS编码:90321000

4、液胀式温控器结构图:凹轮

(1,温包.2,毛细管.3,膜盒.4,平衡弹簧.5,凹轮.6,调温旋钮轴.7,电接点.8,动触点.9,静触点.10,温度范围高地螺钉.11,感压腔)

网友:
这个机械温控器操作简单可靠非常好用,常见电热水器中有滞回温控功能寿命非常长。

我就用这个30到90的把饮水机改为可调节的,喝50度温水舒服不烫伤口腔
ps

直接用可调的代替饮水机温控开关,失效保护的温控器换成95度的就可以改装温度可调饮水机。探头直接用硅酮导热胶贴在原来温控器旁边露出的部分就可以了,还可以买一瓶聚氨酯把保温增强,大大降低能耗还有反复的加热声音影响休息。还没有数字温控器的光污染,价格11元一个可靠又方便

网友:
空气炸锅温控用的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