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猫1300元的实木餐桌是全实木么?

楼主(2023-04-06):
【某猫店到手价一千多的实木餐桌是全实木么?内部材质让我很意外!-哔哩哔哩】 https://b23.tv/uLpuBgz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l9GfNQtAx77yGKOMC1X2g
提取码:1x45
(15.68mb)

网友A:
一千多了,还要造假。

网友:
我一般选择那些会告知用了哪种实木和哪些部分用了实木的商家买。

网友:
实木,原木

网友:
我爸就网购过一模一样的,加上几张椅子,好象是一千元左右,放到乡下的重建的房子里,送货上门,包安装,我知道用料,质量肯定不会好的,但没想到居然是让人发指的空心。。。

批量生产的话,这玩意简直是暴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千多了,还要造假。

我估计国内90%的家具都是这样造假的。

网友:
真的实木会标注原木,并且表明是什么木材的。

网友B:
现在家具类的都是优先去宜家买,至少它说能用10年的就真的可以用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家具类的都是优先去宜家买,至少它说能用10年的就真的可以用10年

已经会明明白白告诉你,是否实木,不会撒谎。

其实实木比一定就更好。

网友:
一张桌子四张椅子,这个市场价格实木肯定做不来吧~~~

当然,花了更高价格买得,也不一定是实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家具类的都是优先去宜家买,至少它说能用10年的就真的可以用10年

然而宜家的东西说能用10年就真的只能用10年……

倒不是因为造假,而是宜家强调环保,塑料和合成纤维材料10年左右就会自己降解烂掉。我在宜家买的电脑椅,10年后5个轮子全部变成碎片,底下的无纺布蒙皮也是手一摸就成粉。

网友:
实木还分全实木和拼接实木,1000多肯定不够的。

网友D:
大部分都是拼接吧,去家俱城,两三千能买到拼接实木,我家那个就是,全实木那就很贵了 ,去那些红木家俱店,基本都多少万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都是拼接吧,去家俱城,两三千能买到拼接实木,我家那个就是,全实木那就很贵了 ,去那些红木家俱店 ...

价格并不是拼接还是全实木决定的,而是便宜的木材不适合做全实木的家居,容易变形或者是材质偏软,所以才会刨碎刨片再加胶水压合,改变一下性状。

网友E:
如果全实木材料要求就高了,比如餐桌2米多长,材料也要2米多长,得在一整颗木头上取料,成本高的。拼接好办啊,全实木取完料后剩下的短木头、边角料胶水拼接成长料使用,成本就低很多了。
全实木本色的更贵,因为要求纹理基本一致才行。
拼接实木就无所谓了,各种纹路的同种料都可以拼起来,反正表面贴木饰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全实木材料要求就高了,比如餐桌2米多长,材料也要2米多长,得在一整颗木头上取料,成本高的。拼接好 ...

全实木难道就是一整张板?你误会了全实木了。

很多木材的宽度只有20cm宽度,造成2米宽的桌子,也就全实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而宜家的东西说能用10年就真的只能用10年……

倒不是因为造假,而是宜家强调环保,塑料和合成纤维材料 ...

上一家公司全部电脑椅都是宜家的,1k左右的那款,除了有些螺丝松动以外还没见坏的;家里也有一张用了快10年,暂时还算OK(关键是貌似10年来价格都没怎么变)

网友:
买榉木或者白橡家具,这些木材都是进口的,硬度高,原木色的质感还是很好的。
就是价格比较贵,一套餐桌椅1000多买不到,估计2000-3000多。家里装修我都是在淘宝买的,无论色泽,质量,都挺满意。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什么木。如果是松木,就便宜很多啊。杉木就更便宜了,我老丈人家,那边种了很多杉木,直径近15CM的,也没厂家收。只能拿去生火。我问他,为什么不拉去工厂卖,他说,还不够运费。

我家有一张床,就是纯松木的,也就1000出头。当然了,是普通的松木,用了10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实木难道就是一整张板?你误会了全实木了。

很多木材的宽度只有20cm宽度,造成2米宽的桌子,也就全实 ...

宽度肯定是几块板拼起来的。我说的是长度,现在很多实木家具长度方向也是拼起来的。

网友:
实木家具的水很深,
防不胜防,造假工艺太强了,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而宜家的东西说能用10年就真的只能用10年……

倒不是因为造假,而是宜家强调环保,塑料和合成纤维材料 ...

这么说我家的电脑椅就只剩3年的寿命了?

网友F:
屋子里的衣柜,床都不知道能在哪里买到好的,甲醛太大了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的,大概是实木的长度可以变,比如拼接,但是厚度不能变,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屋子里的衣柜,床都不知道能在哪里买到好的,甲醛太大了

宜家是最省事的地方。

你可以倒着进去(从收款口逆行进去),马上会进入宜家的仓库,铺天满地都是包装好的家具,一点甲醛味都没有!

你单件家具拿回家,更加没有甲醛味了。

网友G:
宜家可能放心点。天猫说实话到处是坑。除了塑料,所有木板都叫实木。
实木原木,实木复合,实木生态,实木密度,最坑人的是实木颗粒板,甲醛含量最多。明明就是颗粒板,商家非要忽悠人对外宣称实木,买家到手发现被骗了就说是实木颗粒板。
我们理解的实木就是指原木。
正规一点的家具会标明桌面什么材质,桌腿什么材质,内撑条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宜家可能放心点。天猫说实话到处是坑。除了塑料,所有木板都叫实木。
实木原木,实木复合,实木生态,实木 ...

奸商会说,颗粒板的原材料也是来自实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奸商会说,颗粒板的原材料也是来自实木。

不是,都不打擦边球概念,奸商直接用“你什么都不懂”的语气告诉你:颗粒板也是实木板。理直气壮地说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是,都不打擦边球概念,奸商直接用“你什么都不懂”的语气告诉你:颗粒板也是实木板。理直气壮地说谎 ...

是实木板,不是原木板,可以这样强行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实木板,不是原木板,可以这样强行解释

对,奸商就是这个说法。一整根木头的是原木。我们承诺的是实木板,没承诺过原木,实木颗粒板,不是原木板

网友:
原木才是,实木就是这种,中国人特别聪明的

网友:
我买了个真皮沙发....选了一圈,宜家的1.4W的......确实是10年质保的!其他的品牌真心不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宜家是最省事的地方。

你可以倒着进去(从收款口逆行进去),马上会进入宜家的仓库,铺天满地都是包装好 ...

谢谢老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