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自制PPI通讯电缆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2023-04-06):
S7200 Smart自制PPI通讯电缆可以自己做吗?  是不是就是485两线通讯方式?

网友A:
smart系列如果编程,用网线,和人机界面通迅,48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系列如果编程,用网线,和人机界面通迅,485即可。

网线肯定没问题,主要是研究PPI通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肯定没问题,主要是研究PPI通讯用

200 直接用485线就可以 .  smart 的没用过PPI通讯.

网友:
可以485, 前排不知道IP, 用了485

网友B:
我们都是自己做,三芯线搞定,就是485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自己做,三芯线搞定,就是485接口的

可以通过PPI下载  smart200 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PPI下载  smart200 程序吗?

我们是拿来和触摸屏通信的,PPI的话好像要买个下载器的,估计也就是USB串口转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