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 能不能运行一个软件 把一个USB设备禁用再启用

楼主(2023-04-06):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软件方面的问题,
我用i5的主板做了一个专用平板,里面接了一个USB转并口的芯片CH341,用来扩IO用,
但是做好后发现有时候开机后USB接口的触摸屏不好用,但是在设备管理里面有触摸屏这个设备,就是不好用,
我怀疑是是USB触摸屏和USB转并口的芯片冲突了,
拔掉触摸屏的USB接口再插上就好用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烧一下触摸屏的固件触摸屏也就好用了,看样子是只要重新加载一下这个USB设备就可以了,
我想着应该在设备管理里面把触摸屏这个设备禁用再启用一下应该也就可以了,目前设备不在我手里 还没验证,
拔插USB和烧录固件 都不太可能做到自动,我想问一下大家禁用再启用触摸屏这个设备,这个能做成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开机自启动运行吗?
这样保证每次开机触摸屏可以用。

网友A:
不应该是想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看楼主思路是确实找不到usb触摸啥问题了吗

网友:
赞同楼上,建议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解决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想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看楼主思路是确实找不到usb触摸啥问题了吗 ...

目前确实找不到根源了 只能是打补丁了

网友B:
可能是2个usb,不能同时启动?

那就再加一个usb,控制341的供电,
或者加个定时电路,上电后,N秒给341供电
或者给触摸屏延时上电也一样。

老早的usb设备,见过很多奇葩现象,最牛B的一个:
一个单机点歌系统 的加密狗,狗日的,插着电脑 就开不了机,当然不是大厂的加密狗。
后来也搞了个延时上电,主板USB有电后,N秒再给加密狗供电。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某触摸屏usb上电太久后再驱动可能就有问题。后面好像同事也是用C++做了个程序,开机运行一次把设备打掉再连接

网友C:
可以的,之前用C#做过,调用Windows 设备控制台 (Devcon.exe)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vers/devtest/devc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之前用C#做过,调用Windows 设备控制台 (Devcon.exe)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window ...

多谢 多谢  我让搞软件的同事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2个usb,不能同时启动?

那就再加一个usb,控制341的供电,

多谢提供解决思路 实在不行这搞一套延时加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