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的蓝牙透传模块,驱动标签打印机

楼主(2023-04-06):
     项目中有驱动标签打印机的需求,我选择了一款蓝牙模组,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信号太弱,超过2米就不行了;二个是蓝牙连接时间太长,且不会“维护”连接。

     说说速度慢,每次都AT蓝牙模块,,扫描,连接打印机,连接打印机服务,大概要等1分钟。进入直连状态后,约莫20分钟后就不好了。
     最好是希望配置好从机地址后,蓝牙模块上电后能够自动连接从机,MCU和蓝牙模块处于透传模式。

     谢啦!PS,打印机是炜煌的。

网友:
一般主从一体的BT2.0蓝牙模块十米内都是OK的。
另外主模块设置远程地址(即从机的地址),上电两三秒就可以连接从模块,除非距离很远才会连接慢。

网友:
用HC06或者跟他兼容的版本

楼主:
收到楼上两位的信息,谢谢了。
联系现在供货商的技术支持,在他帮助下,连接已经在几秒内可以建立。

网友:
楼主用的是那一款蓝牙模块的?

楼主:
华普微的 BT22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