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型SMT专用”器件起用,私有库存变死库,中招

楼主(2023-04-06):
近期SMT出了个 “标准型SMT专用”元件,原来可以“经济贴”的器件多被锁掉了,不能再用于“经济贴”了。这样私有库存里面的器件,估计再也没有渠道使用,变成死库存了。
联系了客服小妹,说私有库的器件不能退,只能由于标准贴。后来经过强烈要求后,说可以临时开放“经济贴”的权限,给我下单,但客服又反复强调,“经济贴”焊接不良率很高,不保证质量。
既然不保证质量,干嘛要临时开发“经济贴”啊,这个时候不是把私有库存退给嘉立创,大家多轻松吗?退个私有库存有真的有这么难?

网友A:
经济型一张大的PCB,炉温会高一点。标准型单独过,温度容易控制。有些料要是有多个不良我们就会下降经济型,标准型专有。 也有部分客户可以接受风险用经济型。     这个说一下客户编号,这种特殊情况应该有特殊的途径吧,我找个人协助一下你。    一般情况私有库也能够提货走,但是要加上一部分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济型一张大的PCB,炉温会高一点。标准型单独过,温度容易控制。有些料要是有多个不良我们就会下降经济型 ...

519545A,提货过来也没有用啊,我也没有加工设备。购买私有库存就是为了方便一些,用到的时候基本有货,而且整盘购买也便宜一些。如果使用受到限制,我可以不选择这款料,原有已经购买的库存退给你们不是最方便吗?不然你们永远欠我这一点点的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9545A,提货过来也没有用啊,我也没有加工设备。购买私有库存就是为了方便一些,用到的时候基本有货, ...

我同事会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会联系你。

感谢,贺总,已经收到电话了。感觉嘉立创的客服小妹有点业余。总觉得这种问题,客服小妹稍微专业点,就可以直接搞定。

网友B:
查下了这个器件,这个是LED灯,防潮等级有些低厂家建议烘烤后再上机。  经济型模式的生产模式在加工前没时间烘烤,标准型可以烘烤,所以我们改为了标准专用。抱歉给你带来不便。

  今天时间晚了些,我们明天帮您处理。 嘉立创熊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了这个器件,这个是LED灯,防潮等级有些低厂家建议烘烤后再上机。  经济型模式的生产模式在加工前没时 ...

感谢,感谢,

网友C:
另外发现最近DFM又更新了,没有之前直观,所有器件1脚都有1个小粉红色点,电阻电容这些真没必要,遮蔽了需要判断1脚的器件直观判断;另外感觉PCB审核专业性比之前也差了,返单改拼板组合现在还得打电话确认。

网友D:
一直搞不明白
SOT23-5,-3,,
SOT89-3,-5
pin1的意义何在…
天然非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发现最近DFM又更新了,没有之前直观,所有器件1脚都有1个小粉红色点,电阻电容这些真没必要,遮蔽了需 ...

估计组织增长后,新人多了,而且没有得到良好的培训。我和客服聊天就像和一个规则机器人在聊天,生套网站的规则,而没有考虑到事情本身的合理因素,去推动特殊规则的发展。我提出退库存对双方来讲多是最省事的,如果是专业的客户会去内部沟通,达成目标效果,而我碰到客服是强调网站规则想让人知难而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明白
SOT23-5,-3,,
SOT89-3,-5

后面做一个配置,用户可以关闭是否显示第一脚。 2腿,3腿,多腿的第一脚是否开启。 程序就是显示第一脚一个指令。 目前这个东西已经帮很多人发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组织增长后,新人多了,而且没有得到良好的培训。我和客服聊天就像和一个规则机器人在聊天,生套网站 ...

我认为这是领导的问题,没培训好客服,客服如果很灵活通常就不去做客服了,客服生硬是规则上没给他们灵活度,JLC只要培训时强调,遇到特殊问题上报再回复就可以了,像平时那些常见的大量不断重复的问题,客服机械式的回复恰恰是称职的表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明白
SOT23-5,-3,,
SOT89-3,-5

数据生成模型没做这么细致的工作,简化工作量来说的大家一股脑全部都有是最容易的。工作做细致,这些点点就慢慢消失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投入。更多的上线时间。其实有这个点点也无伤大雅。点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机器学习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了这个器件,这个是LED灯,防潮等级有些低厂家建议烘烤后再上机。  经济型模式的生产模式在加工前没时 ...

熊工,发现退了一盘,余了347的库存,这个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数据生成模型没做这么细致的工作,简化工作量来说的大家一股脑全部都有是最容易的。工作做细致,这些点点 ...

可以换个颜色,跟芯片,二极管这些需要判断方向的标识弄一个颜色,费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个颜色,跟芯片,二极管这些需要判断方向的标识弄一个颜色,费眼 ...

方向问题是 几乎一直是售后问题中 排名占比第一的问题。加红加粗几乎成了产品经理们设计的产品的本能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方向问题是 几乎一直是售后问题中 排名占比第一的问题。加红加粗几乎成了产品经理们设计的产品的本能反应 ...

上图吧,看看这2个图片,前面是DFM的,后面是最终的缩略图,你就说那个容易快速核对器件方向不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看看这2个图片,前面是DFM的,后面是最终的缩略图,你就说那个容易快速核对器件方向不出错 ...

前后几个不同产品经理 整理的需求,心细程度不一样。 说实话,我喜欢老版本,但是老版本的跟新版技术不在一个层次,没有这么多细节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工,发现退了一盘,余了347的库存,这个需要怎么处理?

上午好,在通知专员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后几个不同产品经理 整理的需求,心细程度不一样。 说实话,我喜欢老版本,但是老版本的跟新版技术不在 ...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从用户角度出发,第2个明显优秀,半透明展示“位号”,还能看到被器件遮盖的丝印和底部焊盘,只在有必要判断方向的器件增加“标识”,其他的的技术增强只是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而已,没什么实际作用

网友(2023-09-12):
不懂这个

网友(2023-10-25):
标准型SMT专用 标示不再显示了?
如何确定元件属于 标准型SMT专用.
---
没事, 找错地方了, 还是有显示的

网友:
另外一个账号有几千元器件,由于是从商城买的用于smt,现在换账号了,器件不给提走,也不给转到另外一个账号,给手续费也不行。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