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车床前苏或者国产 70年代左右的,还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3-04-07):
桌面车床,自己diy用,网上找不到讨论老车床的资料,请问坛友有了解的吗

楼主:
考虑前苏或者国产,主要还是价钱问题,欧洲或者日本的都要过万了

网友:
值不值得主要看价钱和精度

网友:
桌面车床,就算是德国的精度都不会高。

桌面,轻飘飘的机器,没有资格谈精度啊。

网友A:
这种老机器很可能有非常严重的磨损和锈蚀,需要有相当多的知识、经验和工具设备才能在不损伤其价值的情况下翻新它,能把这个干明白了那已经是个以此为生的公司了。
前苏或者国产的老机器一般不意味着有高精度,但由于那个时代的人干活的精神的缘故,应该也是不错的机器,至少有着不错的底子。
小型桌面机床不意味着没有精度,重量和尺寸并不是高精度的必要因素,之所以人们有小轻单薄就没精度的印象,
只是因为我们能买到的大多数小机器都不怎么样,而高精度的小机器可能连图片都找不到,但是是有的。(别问我哪能买到)

如果是有15年以上机械加工设备设计制造和维修经验的,有导轨斜面刮研能力和经验的,手头有基础的车铣磨和完善的检测工具的,还有闲工夫有拯救文物情怀的,一个字,买!

如果不是就不要买,除非想临时救下这个文物然后转手给一个有能力不破坏其价值的买家。

网友:
苏联老大哥就别指望精度了,傻大个。
德国倒还可以考虑

网友:
有时间和能力磨导轨、铲刮、凑齐或者修复各种配件再去考虑。

网友:
买个CJM320玩吧,1万块钱。

老货配件都不好买了。

现在小数车,也才2.4万

网友:
德国车床杠杠的,二几年三几年的车床国内还在用(纺织业)。

网友:
有东莞附近的坛友可以考虑,我有一台台湾日本合作生产的传统车床,精度仍然很高。低价转让。

网友:
60年代国产车床,岳父用它养活了一家人

网友:
小破车床有啥精度呢,精度也要有刚性才能存在的,至于刚性,工件的刚性,装夹的刚性,刀具的刚性,机床的刚性等等都不能差哪个差都不行。

网友:
垃圾佬都翻出70年代了.....哈哈!好好赚钱,紧跟时代步伐.....

网友(2023-08-05):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机器很可能有非常严重的磨损和锈蚀,需要有相当多的知识、经验和工具设备才能在不损伤其价值的情况下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