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输入3.3V电平的200MHz频率信号,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分频芯片?

楼主(2023-04-07):
我想用一个分频芯片,做1/10左右的分频,然后可以进入fpga进行准确测量了。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芯片推荐?
或者200M的频率能直接进FPGA吗?EP4CE6这种。

网友A:
可以直接到FPGA的全局时钟输入脚, 然后分频

网友B:
找找某些pll芯片吧

网友C:
SAB6456A-=1G

网友D:
200MHz对于EP4CE6没有问题,正如你所说,可以先进行一个4bit的16分频,然后测量妥妥的。之前干过450MHz,FPGA也抗下了,虽然仿真延迟感觉过不了,但是下载进去却跑得呼啦啦的,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E:
74ac390--10分频
74LVC2G74--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到FPGA的全局时钟输入脚, 然后分频

谢谢,我也正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B6456A-=1G

谢谢,这个芯片查询了一些电子网站,似乎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MHz对于EP4CE6没有问题,正如你所说,可以先进行一个4bit的16分频,然后测量妥妥的。之前干过450MHz,FP ...

这下心里有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ac390--10分频
74LVC2G74--2分频,

让我拓宽了一些思路,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某些pll芯片吧

虽然没用上,也同样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