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CubeMX配置FREERTOS和LWIP现在有bug吗?

楼主(2023-04-07):
一直用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有个需求 要多路TCP连接,也不可能弄好多个转换模块。
以前看LWIP有各种各样的bug,好多年没玩LWIP了,看帖子,1.4.1修正的bug在2.0上面又出现了。
现在CubeMX自带的lwip最新最稳定的是哪个版本?CubeMX会修正这些bug吗?
准备用CubeMX IDE 配置以太网,加上了Freertos和LWIP。 需要对lwip做patch吗?

网友:
我这两天正在研究,
遇到第一个折磨我两天的问题是,freertos默认生成的default task 任务默认堆栈空间128*4,导致一运行,就出现hardfault
一定要给这个改大。

网友A:
lwip本来就是轻量级,重度依赖网络建议还是上linux好点,不然就要熟悉里面的配置项以及调用细节,譬如创建 socket 时要知道 TIME_WAIT 状态有可能导致资源耗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wip本来就是轻量级,重度依赖网络建议还是上linux好点,不然就要熟悉里面的配置项以及调用细节,譬如创建  ...

esp32里跑的就是freertos+lwip,是优化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wip本来就是轻量级,重度依赖网络建议还是上linux好点,不然就要熟悉里面的配置项以及调用细节,譬如创建  ...

能否详细解释下,lwip的代码大概撸了一下,有了解一点调用的,但是不确定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有个产品准备联网的,因为有实时性很高的应用,及体积的限制,所以只能上lwip。

网友B:
多核cpu了解下,一个核跑rtos一个核跑linux

网友B:
lwip稳定性高的,需要自己根据应用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wip稳定性高的,需要自己根据应用优化。

自己写的应用层代码先不说,cubemx自带的lwip是否有bug?配置好了就能用吗

网友:
有bug,ethernet_link_thread 这个任务中,

HAL_ETH_Start(&heth);
要修改成
HAL_ETH_Start_IT(&heth);

否则网线拔了,再插上就不通了。
其它的还在测试

网友C:
bug.没有,配置不好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g.没有,配置不好就有问题。

看到比较的帖子,是“非正常操作多了”,容易崩

网友:
LwIP常见问题FAQ
https://blog.csdn.net/PUSONG568/article/details/81004032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4416-1-1.html

本坛有个lwip 1.4的bug分享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核cpu了解下,一个核跑rtos一个核跑linux

还可以这么运行?同时运行两个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