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湿插拔的2P连接器(不要太大太贵)

楼主(2023-04-07):
最近有一个设计需要给设备充电,但是设备有可能在有液体的地方使用,而且充电的时候接口也未必是干的。请问有没有比较小的支持湿插拔的连接器?TE家有但是不便宜而且也大。希望尺寸能像typeC的USB口那么大就最好。能过5V 100mA就行。

网友A:
量大的话,考虑下防水纳米图层喷一遍,可以降低成本
插拔次数提要求,几千次是不成问题,更多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考虑下防水纳米图层喷一遍,可以降低成本
插拔次数提要求,几千次是不成问题,更多也不清楚 ...

求问,防水涂层也无法解决插入时水搭接两个触点导致电化腐蚀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需求其实可以考虑无线充电的方案

网友B:
这么小电流 用磁吸就好了

网友:
电动牙刷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问,防水涂层也无法解决插入时水搭接两个触点导致电化腐蚀的问题吧? ...

看介绍是可以的
只是使用次数应该要仔细考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电流 用磁吸就好了

磁吸其实挺好用的,就是被充电设备的一头需要将焊点沉浸到设备壳子里,要有一个灌胶槽来防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吸其实挺好用的,就是被充电设备的一头需要将焊点沉浸到设备壳子里,要有一个灌胶槽来防水 ...

磁吸的触点设备端表面处理就是防水的图层 不会生锈,智能手表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吸的触点设备端表面处理就是防水的图层 不会生锈,智能手表都是这样的  ...

谢谢,能推荐个涂层产品的链接吗?我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推荐个涂层产品的链接吗?我学习一下

http://www.sioc.cas.cn/yjsb/jyzd ... 130618293135428.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吸的触点设备端表面处理就是防水的图层 不会生锈,智能手表都是这样的  ...

是的,就是端子嵌入产品,整个产品防水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ioc.cas.cn/yjsb/jyzd/zpxx/202111/P020211130618293135428.pdf

感谢,我联系一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