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尝试了【苏打粉+502胶水】制作风扇支架的结果

楼主(2023-04-07):
看了 这篇 : 苏打粉+502胶水的炸裂功能,甚至能代替3D打印机 后,尝试自己做。

先说重点:

1、苏打粉和 502 混合时产生的烟雾毒性很大,远远超过 502 本身的毒性;

2、强度没想象的那么好,尝试做了第一个风扇框(1cm 高),结果 3mm 以下厚度的框边轻易掰断;

     后面再尝试时,5mm 以上可以感觉有强度了;超过 1cm 手指就掰不动了;

3、每次铺粉的厚度不要超过 1mm(推荐低于 0.8mm),否则胶水渗透不下去,上面凝固了,但下面还有不少粉是散的;

4、苏打粉容易结块,一定要研磨碎,否则很容易在加胶水反应时冒泡鼓包。

---------------------------------------

这次尝试是完全没经验,摸索着做的。

首先想用橡皮泥压出倒模的形状,尝试后失败了,因为橡皮泥有弹性,塑好形状后等一会儿就变形了。

例如想做一个长方体,但做出来以后各个面自己往外鼓,变成土司面包的形状,无法实现平整的长方体。

最后想了一个办法,用硬纸壳做一个形状的凹槽,胶带固定好,然后慢慢加粉,薄薄的一层,上了胶水凝固后再来一层,如此这样等结构件完成。

此时依然遇到问题:

苏打粉没有那么好控制,摇摆和晃动磨具并不能让它平整,还是容易堆积在某个地方成一团,只好拿个牙签来回扒拉,勉强搞匀称。

502 胶水的固化时间不是想象的那么快,需要耐心等待(最后脱模时推荐等待 15 分钟以上),否则过急拆模会导致物体扭曲变形,因为它内部可能没完全固化(吸收不到足够的水汽)。

第一次做的框架因苏打粉厚度没掌握好,中心的粉是散的没凝固,一打孔就全漏出来了。

第二次吸取教训,但拆模拆早了,一下子整变形扭曲了 ...

第三次吸取众多教训,改成做两个支撑块,而不是一个大的整体风扇框架,终于可以用了。

它的优点:

用裁纸刀切削很容易,比切相同体积的塑料件容易多了,切削时感觉质地比较松,但强度也刚好够用。

钻孔容易(感觉有点像我们这儿米糕的加强版),打自攻螺丝后比较牢靠,因为材质本身有一点微弱的弹性(挠性),不像石膏那样易碎崩开。

苏打粉本身是一种碱性物质,不会上霉变质,可放心长期使用。

应该不易着火,但混了 502 胶水后,在高温下的毒性未知,有知道的兄弟可给大伙儿提个醒。

用纸膜需要注意的地方:

胶水干涸时,有往内的拉力,所以不能指望外部的面形状可以保持平整,但可以后期切削打磨。所以稍微放一点尺寸。

也不能做大的部件,因为纸质本身柔软,会被胶水拉变形。

其他注意事项:

注意,上面老外的文章中提醒烟雾的毒性较大,一定要注意环境通风。

PS :  添加图片

一、橡皮泥的 “面包效应”,证明它做模型的磨具不合适 ...

二、第一个作品 “方框” 效果图(后来安装时薄的边被不小心捏断了)

三、第一个作品 “方框” 效果图

四、放弃了做整个框的想法,发现给风扇做两个支撑的长方块即可

五、可以看到右下角在层层叠加时,加苏打粉过厚的情况(胶水没能渗透下去,有些粉在拆模时漏掉了)

上面的不规则斑纹是纸模留下的,胶水干涸时它被张力往里面拉凹进去了。

网友A:
估计 是粉就可以吧,我有滑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 是粉就可以吧,我有滑石粉。

没试过,兄弟如果尝试了就请告诉我们结果怎么样

网友B:
泡面加502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面加502不行吗

会招耗子或虫子吧?

网友C:
修补东西可以用用,手搓支架还是PVC发泡板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补东西可以用用,手搓支架还是PVC发泡板靠谱。

的确,这玩意儿只能做小一点的东西,做大的反而不合适。

谢谢大师提供信息,我再去玩玩 PVC 发泡板 ...

网友D:
楼主放点图片。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机械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放点图片。

好的,现在加了,刚写帖子的时候嫌丑没加图片

网友E:
我也是看到那个帖子,粘东西的时候放了些淀粉,赶紧效果很可以

网友F:
直接3D打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看到那个帖子,粘东西的时候放了些淀粉,赶紧效果很可以

看了原理,主要是 502 胶水干涸之后会收缩,减小了粘接物的接触面,导致强度降低。

在有了粉状的填充物之后,胶水就可以充分加大粘接的表面积来达到最佳粘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3D打印吧

有些小东西要经常性的修修改改,搞 3D 打印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G: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56f22e8dZQLhtX

这种自由树脂可塑土,很方便 80度变橡皮泥,低于80度强度很高,远高于热熔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小东西要经常性的修修改改,搞 3D 打印就比较麻烦了。

自从有了3D打印机,我的雕刻机都很少开了,以前还会用PVC发泡板和亚克力雕刻点东西,现在直接打印更省事。

网友H:
3d打印还是比较方便的。用了之后现在真是啥手工也不想做,直接建模打。而且机子也便宜,极限一些咸鱼两三百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887i1cj9a00&id=583591120195&spm=a1z09.2.0.0.56f22e8dZQLhtX

这 ...

这玩意儿不行,全志的 Soc 跑全速时表面可能会超过 80℃,

我的设备在阁楼上,内部工作温度在夏天超过 60~70℃ 是很常见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有了3D打印机,我的雕刻机都很少开了,以前还会用PVC发泡板和亚克力雕刻点东西,现在直接打印更省事 ...

等我买了 3D 打印机估计也会这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H:
3d打印还是比较方便的。用了之后现在真是啥手工也不想做,直接建模打。而且机子也便宜,极限一些咸鱼两三百 ...

没有实操过,很久前看过一些攻略,当时的感觉是比较费事(要好生伺候),

所以就想等等,等它技术再成熟些后再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实操过,很久前看过一些攻略,当时的感觉是比较费事(要好生伺候),

所以就想等等,等它技术再成熟 ...

确实,我看现在好多新机子,原生就能跑到1000mm/s,越来越成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兄弟如果尝试了就请告诉我们结果怎么样

没有好的模具用鸡蛋壳试了试,在滑石粉上,滴502的过程,发热沸腾发出难闻的气体。感觉如果滴慢点,一点一点都浸到,可能强度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的模具用鸡蛋壳试了试,在滑石粉上,滴502的过程,发热沸腾发出难闻的气体。感觉如果滴慢点,一点 ...

那还是有毒气产生的,注意不要吸进去。

滑石粉与 502 一接触就反应了,代表后面再滴下去已经没用了。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小苏打粉搞厚了,与 502 一接触就迅速反应,

然后表层固化,后面再加 502 就无法渗透下去了,所以中心都是没凝固的粉。

后来再做就是薄薄的一层先固化,再加上薄薄的一层如此这样慢慢来,

和 3D 打印机操作类似,最后形成的效果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