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tm32f103c8t6焊接在板子上后,测量出只有0.7v电压

楼主(2023-04-07):
问题已得到解决:24l01的GND和VCC反接了

大佬们好,我这边在焊接stm32f103c8t6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时候,发现焊接前使用stlink供电还是正常的3.3v,焊接在板子上后只剩下0.78v了,感觉很奇怪,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发现还是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我这边也没有出现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
以下是原理图与pcb图

网友A:
24L01的脚位错误。

靠L01边缘的是GND,但你接了3.3v

楼主:
在使用面包板的时候,还可以正常的连接,一和器件们一起焊接到板子上,电压就出bug了

网友B:
又没有短路又没有开路,那哪里有问题?只怕是你万用表有问题了…
另外我也不知道能量从哪里来的,哦可能是无线供电吧,现在很流行的,给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L01的脚位错误。

靠L01边缘的是GND,但你接了3.3v

解决问题,谢谢大佬的细心指导,是我马虎了,将gnd和vcc给反接导致的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没有短路又没有开路,那哪里有问题?只怕是你万用表有问题了…
另外我也不知道能量从哪里来的,哦可能是 ...

是我电路接线出问题了导致的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就怕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问题,谢谢大佬的细心指导,是我马虎了,将gnd和vcc给反接导致的电路故障  ...

我看你 24L01 整个封装都反了,估计后续信号线也要重新确认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 24L01 整个封装都反了,估计后续信号线也要重新确认一遍

  是的,原理图和封装的引脚没有匹配上,弄成镜像了,现在要把整个器件拆下来反着装才行,太马虎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 24L01 整个封装都反了,估计后续信号线也要重新确认一遍

谢谢大佬

网友C:
一个net label都没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net label都没放?

忘记在封装上写名字了   只对封装的文件进行了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