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马桶盖不喷水维修

楼主(2023-04-08):
2017年在京东自营买的松下DL-1130CWS马桶盖一年前就已经经常出现不喷水故障了,当时拆开检查,发现一个4通阀有点渗水,阀切换马达锈蚀严重,于是把马达拆开去除锈渍,重新涂润滑油脂,把阀芯拆开也涂了些油脂,装回去后可以使用了,现在故障重现,只能拆开重修了。

楼主:
马达锈蚀严重

楼主:
阀芯和阀体

楼主:
可以看到阀体内壁已经磨损很严重,难怪会渗水

楼主:
用小电磨和棉签沾牙膏打磨抛光阀体

楼主:
打磨抛光大概10秒左右,感觉阀体都发烫了,害怕打磨过头不敢继续了,清洗后检查,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继续打磨抛光,前后清洗检查了3次,还是达不到很光滑的效果,估计牙膏粒度太粗了,算了换密封圈吧。

网友A:
肯定漏水导致的。我买了3个,目前完好。

淘宝应该有配件。

楼主:
原密封圈形状比较奇怪,估计是买不到同规格的了,于是找了近似的O型圈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漏水导致的。我买了3个,目前完好。

淘宝应该有配件。

回莫大,找了很久,还真没找到同规格的阀体零卖,只有别的型号的整个阀体组件,要4-500太贵了,现在新马桶盖也才1K出头,买组件还不如直接换个新的。

楼主:
电机也换了新的,但是这个电机线颜色和接头都和原电机不同。

楼主:
线接好的样子

楼主:
这个维修是上星期的事情,本以为好了,结果昨天老婆说马桶又不喷水了,于是今天再次拆开,发现阀芯里换了2个O型圈后太紧,马达带不动,于是又把阀芯拆出来,把下端的密封圈换回了原来的(还好没丢),这样阻力小了一半,上端的用比较紧的O型圈也不会漏水。

网友B:
保修期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修期过了吗?

2017年,就算保修5年都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修期过了吗?

去年出问题的时候,刚好过了1个月,坏的时间这么准,真是让人佩服。。

网友C:
搭车问下,缓降怎么换修?

楼主:
估计松下马桶盖渗水漏水导致电机锈蚀是通病,原因是阀体孔内壁磨损或是密封圈磨损,有个办法可以预防,那就是把这个切换阀的水管延长,把它换个位置让电机在最上面安装,这样就算阀渗水,也不会流到电机上电机也不会坏,而使用时渗出的那几滴水也根本不影响什么,毕竟这个切换阀前面还有电磁进水阀,在不工作的时候是没有水到切换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缓降怎么换修?

估计是转轴里面的阻尼硅油漏了,你可以宝上买些高阻尼的硅油装进去

网友D:
我也修了松下另一个型号的类似故障 只换了国产电机 胶圈还用原来的 用了有半年了

网友:
我5年保修期内修了一次。

网友E:
我家的也是不喷水了,一查保修五年,用了四年多了,联系售后上门给换了一套喷头总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也是不喷水了,一查保修五年,用了四年多了,联系售后上门给换了一套喷头总成。 ...

有一个孔也不喷水了,售后是怎么联系?是在京东上提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缓降怎么换修?

我有台的缓降坏了。自己换了了个小部件,淘宝买的,很便宜。

拆开观察一下就知道是哪个配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孔也不喷水了,售后是怎么联系?是在京东上提交吗?

如果确实没过五年,京东提交就行,京东提交是退货,快递员上门取货,京东客服一看这种情况就会联系你并协商推送给松下,让松下售后上门检修,同意后,松下就有人联系你了,然后给你预约时间,提前准备好你智能马桶盖的型号,以及购买时间。因为你一说问题松下那边就知道哪里坏了,上门人员会带着相应配件过去换的,太熟练了,简直是盲拆,效率非常高,一分钱不要。
其实过了5年你也可以直接找松下保修,他很难确定你啥时买的,也不看具体单据,你说个不过5年的购买时间就会给你修。

哪怕真的发现你过保了,你也可以给维修人员点好处,让他帮你修了,他配件现成的,没有啥成本,白赚点好处更高兴。

网友G:
这个阀体修不了了,只有更换新的才可以。
关键词智能马桶分配阀,一般都是一进三出你这个是一进二出的?多上几个阀门图片方便坛友提供线索

网友:
我的去年也坏了,去年大概4年了吧,换了块主板。从报修到上门来俢等了近一个月,说是等厂家配件。一开始是冲洗强度三个指示灯有点微亮,用段时间之后按键就没用了。现在这块新主板的强度指示灯又有点微亮了,难道又快要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确实没过五年,京东提交就行,京东提交是退货,快递员上门取货,京东客服一看这种情况就会联系你并协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了松下另一个型号的类似故障 只换了国产电机 胶圈还用原来的 用了有半年了 ...

那你新换的电机很大可能也开始生锈了,漏水不搞好,电机撑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阀体修不了了,只有更换新的才可以。
关键词智能马桶分配阀,一般都是一进三出你这个是一进二出的?多 ...

一进三出的,已经装回去了,不折腾了,我5楼和7楼的图片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背面有个接口没有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阀体修不了了,只有更换新的才可以。
关键词智能马桶分配阀,一般都是一进三出你这个是一进二出的?多 ...

按这个名字搜了几次,终于找到DL-1130CWS型号的组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进三出的,已经装回去了,不折腾了,我5楼和7楼的图片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背面有个接口没有拍出来。 ...

1进三出分配阀很多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可以找到组件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缓降怎么换修?

我的缓降也坏了一次,淘宝下单了一个替换件,到货之前临时用401胶水粘了下,继续用,结果完全没问题了,估计比新的还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新换的电机很大可能也开始生锈了,漏水不搞好,电机撑不了多久。

我在电机外壳上涂抹了一层704,能用多久是多久吧。反正就10几块钱的成本。到时候实在不行再花100多换一个总成

网友H(2024-07-09):
引用 楼主:
去年出问题的时候,刚好过了1个月,坏的时间这么准,真是让人佩服。。

我家的过保前1个月缓降坏了,微信小程序报修修好了。
过保后1个月后部喷水坏了,继续微信小程序上报修,师傅上门说进水了,说这东西不防水,换的电机。没提收费的事,我也没问,怕一问就收费,修完就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过保前1个月缓降坏了,微信小程序报修修好了。
过保后1个月后部喷水坏了,继续微信小程序上报修, ...

缓降器是损耗件,淘宝有坏。我现在不修的这个故障,认为正常就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降器是损耗件,淘宝有坏。我现在不修的这个故障,认为正常就行 😁😁😁 ...

售后已经给处理了,就是坏的时间点很神奇。

网友I:
松下的也这么容易坏吗?
不知道海尔的咋样,也是包修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松下的也这么容易坏吗?
不知道海尔的咋样,也是包修5年

我有4台松下,低端型号的3台缓降器都坏了,感觉这配件寿命只有2-3年。不过换上去很容易,自己买也不贵。

其它地方倒没有坏过。

网友:
3通阀很容易坏,tb上有大把的买一个回来换上即可,电机也要换,我多买了2套备用。电机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