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只显示屏幕一半

楼主(2023-04-08):
如图,用的是labview驱动12864 OLED屏(例程是驱动12832的),上电后调整 “COM引脚配置”的组合分别显示对应右边的2个图片,对12864熟的朋友知道是什么情况么?

网友:
看起来好像问题不大,会不会是时钟频率太快了,或者没有完成正确的初始化。

网友:
LZ看起来只是没有写下半屏的数据,
如果确定数据是128x64的,那就set page看看

网友:
看样子清屏的时候page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