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格显示有C#的控件吗?

楼主(2023-04-08):
就是这种,显示eeprom的内容非常好用,左边是16进制数据,右边是ascii解码

网友A:
我以前有个 WPF 应用用过这个库
https://github.com/fjeremic/HexView.Wpf

WinForm 的话,我看 .NET Framework 本身就有一个 ByteViewer 控件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l-for-windows-forms

你也可以用 C# hex view|viewer 再搜搜

网友B:
这种自己写也没几句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自己写也没几句代码吧?

我试过,自己写的不怎么美观,而且数据更新的时候会卡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 WPF 应用用过这个库
https://github.com/fjeremic/HexView.Wpf

我用的winform,查到了自带一个byteviewer类,用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是需要加入新的dll吗?自带的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winform,查到了自带一个byteviewer类,用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是需要加入新的dll吗?自带的应该不 ...

(note: you need to reference the System.Design assemb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 you need to reference the System.Design assembly)

我上面使用了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Design 这个程序集,但是没有system.design这个程序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 you need to reference the System.Design assembly)

搞定, 使用Be.Windows.Forms.HexBox这个控件,再在charGPT上面咨询各种问题,确实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