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X电源键失灵维修

楼主(2023-04-08):
闲置的一个红米NOTE4X放了2年没用,最近发现电源键失灵,还以为是按键瓜子片内部氧化,于是拆机准备清洗,没想到发现电池上居然破了一个洞,用酒精擦洗越洗越深,擦出来的是白色的粉末,洞口边缘明显鼓起一圈。

楼主:
再看手机后盖对应位置,也有一个小白色结晶状鼓包,用刀片刮掉后漏出了铝白色

楼主:
用手指直接按电源键的小金属瓜子片,手机可以顺利开机,说明按键是好的,把电池上有洞的位置贴了个小防焊胶纸做绝缘,再把手机和后盖装好,按电源键又不开机了,仔细看,发现这个地方后盖和面板裂开了一个0.5mm的缝,怎么压也压不回去,看样子应该是电池这个地方鼓包变厚,导致按键点和里面的瓜子片位置偏,所以按键失灵了。

楼主:
现在不知道这块电池的隐患有多大?要不要换块电池?

网友:
闲置不用处理掉吧,没有保留的意义了

网友:
外包被腐蚀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