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2轮车自己换后胎,结局太失败了。。

楼主(2023-04-08):
发现电动车后胎没气,这个后胎已经用了10年,内胎补了3次,早就买了一套新内外胎等着了,于是找出扳手螺丝刀,准备自力更生一次,开始一切顺利,最后装外胎时用力过猛,听到崩的一声,好像什么断了,也没管那么多,总算是把外胎撬进轮毂了,然后打气,打着打着,又听到崩的一声,外胎居然侧面和轮毂分离出一条裂缝,然后内胎鼓包冒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反应,碰的一声巨响,内胎炸了,震的耳朵嗡嗡响了十几秒。。这时才反应过来,原来听到的第一声崩响,是把外胎侧面内部的钢丝撬断了。。最后的代价是找修车补胎的上门服务,另花了120元换了内外胎,结论是换胎补胎这活既要力气还要技巧,真不是谁都能干的好的。。

楼主:
回头收拾完,立马上淘宝买了一套电动车撬胎的专用工具,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试一次。。

网友:
他们有专用工具,不是起子类太尖锐容易破坏

网友A:
我就比较识趣直接拿着胎去店里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比较识趣直接拿着胎去店里换了

我就是活到这么大,从来没试过,想要挑战一下,结果完败。。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活到这么大,从来没试过,想要挑战一下,结果完败。。损失惨重

很不幸我在初中的时候就试过给摩托车换外胎,一个大人外加一个我辅助结论就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比较识趣直接拿着胎去店里换了

我在店里换的过不久就漏气了,后来干脆自己搞,再没坏过。电动车外胎还是比较好换的。买外胎的时候送了两个撬棒,用来换就很好。

网友B:
买过两只打磨的亮的发光的撬棍,打磨镀铬

一直没派上用场。。。邻居气嘴坏了给换过一次,放光气,翘一点就可以了

前胎换胎比后台省事,后胎太麻烦

网友:
不需要撬棍的,小活动扳手手柄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中学的时候想自己补胎的。结果外胎死活下不来。还是工具不称手。最后装好去车摊花3块钱补胎

网友C:
有点难度的,淘宝买一套撬棒,十几块钱,螺丝刀不行的,看看视频教程,轮胎和钢圈密封处涂抹洗洁精,撬下来大力即可,装上去需要把轮胎压扁再往上撬,不然装不进,另外注意胎纹方向,我第一次装反了又拆了装一遍

网友:
电动车一般是尼龙线,没有钢丝的。

网友D:
安装轮胎需要技巧,要把胎边捏到钢圈中间这样才方便安装

网友:
小学的时候补自行车的胎,拿了个螺丝刀拆内胎,一不小心把内胎戳了好几个洞

网友E:
我应该自己换过5、6次!

有两次都是老婆骑半路爆胎,我骑车带工具过去换的。
换的时候,旁边有人还找我要维修电话。

16*2.5的胎还是很好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两只打磨的亮的发光的撬棍,打磨镀铬

一直没派上用场。。。邻居气嘴坏了给换过一次,放光气,翘一点就 ...

哈哈,我昨天就是拿了那个撬汽车轮胎的大撬棍撬进去的,太厚太大,一时心急硬上,结果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应该自己换过5、6次!

有两次都是老婆骑半路爆胎,我骑车带工具过去换的。

你是高手,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轮胎需要技巧,要把胎边捏到钢圈中间这样才方便安装

学习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难度的,淘宝买一套撬棒,十几块钱,螺丝刀不行的,看看视频教程,轮胎和钢圈密封处涂抹洗洁精,撬下来 ...

多谢指点,下次再搞就抹点肥皂水或是洗洁精

网友:
有一阵骑电动车,经常扎胎需要补胎,感觉内外胎都没那么难拆,倒是后轮的机械结构不熟不敢随便拆

网友:
记得加肥皂水,现在小轮子电动车没换过,以前10来岁,自行车,摩托车,都自己换的。
2把1字螺丝刀搞定,螺丝刀把前面打弯曲,效果会更加好。

网友:
现在人的动手能力这么差了?补个两轮车胎都有人看?上小学时我跟小伙伴们都是自己补自行车胎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真空胎没有内胎啊,换过一个后胎搞了一个下午。看似简单要技巧挺多的  1.压轮胎时,一定要想办法放平  2.准备一小瓶冼衣液途一圈  3.拆机的拍多几张图,好记得安装步骤

网友(2023-05-14):
电动车轮胎居然,有内胎?

我的电动车用的 倍耐力 轮胎400元一条

网友(2023-08-31):
我的是真空胎,二手平台上40块买了个新的正新轮胎,到手发现自己无法安装。
又买了两个扒胎工具小100块。
终于换上了,发现总是漏气,半天就没气了,就买了个几十块的便携的电动充气泵随车带上。
后来实在受不了,查资料买了个几块钱的电钻用的钢丝刷,又费力拆下来把轮毂打磨打磨。
又费力安装上去还是不行,半天没气,绝望了。
灵机一动18块买了两瓶的补胎液,终于解决了问题。

网友:
我有个滑板车换两条真空胎,外面修车店不愿意换,后来自己拿两把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撬进去了,这只是其中之一。
最后充气时用要猛打气它才能撑起来,没有空气压缩机,普通充气工具最后一般都搞不定。
我也见过有修车的往胎里喷点类似wd40的易燃气,然后一点火它就撑起来了。

网友(2023-10-17):
后胎不是有链接电机的电线吗?那个也要搞下来的吧?

网友:
我换过,是不好换,但是最后还是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