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2S的TWS蓝牙小音箱,带10段EQ

楼主(2023-04-08):
之前一直做模拟的功放,最近看到ti的tas5751m,带10段EQ和三频AGL,价格还不贵。就是需要I2S输入,索性就搞一款数字接口的功放,这样后期调音还方便灵活一些,而且还杜绝了干扰问题。塞了7.4V2500ma的电池,续航很久,喇叭是12w的,为了保证功率,内部用tps61089泵升到10V。同时为了提升低频的可调范围加了被动膜。第一次做的板子不大能用,有些线接错了,我在板子上直接改了改,目前可以了,测试了一下,非常顶,之前的灯由于是7.4v供电,控制上也有些问题,电路修改之后还没再测试过,大家可以试试是否好用。mcu用的stc8g系列,挺小的还比较好用

程序,原理图,和pcb还有3d模型都放到下面,

大佬们有兴趣咱们可以继续优化一下,目前电池充电电路没有做到板子上,使用了淘宝直接买的。
设想中还需要做一个蓝牙ble,直接通过手机可以进行调音和状态配置

其实本来还想着做木盒子的,还专门学了做燕尾榫,但是做出来缝太大了还是用打印的了,要有木工大佬可以试试

楼主:
这是喇叭,被动膜,蓝牙tws等部件的链接,可以参考下

网友A:
点赞,做的很漂亮,要是木头的应该会更好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蓝牙音箱

【蓝牙音箱, 歌词,频谱】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

【天气,新闻,歌词,时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

网友C:
大佬牛逼,燕尾槽开的相当靓

网友:
木箱体搞得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蓝牙音箱

这个是0402的LED 矩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做的很漂亮,要是木头的应该会更好

正在努力搞木头的?,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蓝牙音箱

哇,这个屏幕带劲了,个人kt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牛逼,燕尾槽开的相当靓

就是看着还行,装上去缝有2mm,胶都救不回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看着还行,装上去缝有2mm,胶都救不回来?

挑选厚的硬木或是竹子刨花屑涂白乳胶塞缝,干了后表面刨一下或是砂光机打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0402的LED 矩阵吗?

比0402要大点吧,2.5mm间距的LED屏,灯应该是212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挑选厚的硬木或是竹子刨花屑涂白乳胶塞缝,干了后表面刨一下或是砂光机打磨一下 ...

等下一波抽空了研究研究。我这还有第2次做的一套这会儿流的多还插不进去呢,说要打磨一直也没抽出时间。

网友C:
我厚颜的问一哈解压密码是多少,撸主

网友F:
现在有3D打印真是省老多事了,那木头箱子可老费劲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3D打印真是省老多事了,那木头箱子可老费劲了

音质没木头箱的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音质没木头箱的好吧

一般是,但3D打印极大的减轻了手工制作和试样难度,毕竟就算是干得了木工活的这事也挺费劲的。
另外音质也不绝对。
塑料也不是绝无可能反杀木头的,也有很专业的音箱是塑料的甚至是舞台使用的。
3D打印在结构上更不受限制的特点很可能提供更多的反杀机会。

网友F:
楼主能不能转个PDF原理图,如果用在线查看器看的话担心暴露你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厚颜的问一哈解压密码是多少,撸主

啊,我开头忘写了???,密码是12312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转个PDF原理图,如果用在线查看器看的话担心暴露你的电脑

OKOK,我明天放一个。话说为什么会暴露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但3D打印极大的减轻了手工制作和试样难度,毕竟就算是干得了木工活的这事也挺费劲的。
另外音质 ...

确实,如果没有3D打印,估计木头箱子做不出来,这个音响直接卡住。手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厚颜的问一哈解压密码是多少,撸主

如果不是123123,那就是123456。反正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密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OKOK,我明天放一个。话说为什么会暴露电脑

会通过你的文件找到你,给你发律师函说你用盗版。
在线查看器是他们自己家的,自然有能力收集这种信息。
我也确实看到爆破例子了,在那个例子中基本没有其他途径的可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果没有3D打印,估计木头箱子做不出来,这个音响直接卡住。手残党 ...

嘿!我才注意到你头像,居然是光遇玩家,我也是,
不过沉迷一段时间后睡觉时一旦开始失去意识触及睡着的临界线就感觉自己开始下落,然后就醒了,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后来就没再上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通过你的文件找到你,给你发律师函说你用盗版。
在线查看器是他们自己家的,自然有能力收集这种信息。

哇,这么可怕,那我以后直接传PD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我才注意到你头像,居然是光遇玩家,我也是,
不过沉迷一段时间后睡觉时一旦开始失去意识触及睡着的 ...

?老哥你这玩的太投入了。我就只是感觉天天跑蜡烛。跟上班一样太肝了,现在就佛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通过你的文件找到你,给你发律师函说你用盗版。
在线查看器是他们自己家的,自然有能力收集这种信息。

那老哥PCB文件咋办呀,也是搞成PDF吗?

网友H:
STC 与 蓝牙模块,是不是可以用esp32替代
这样还能玩玩网络收音机,
当然音质可能比不了这专业的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C 与 蓝牙模块,是不是可以用esp32替代
这样还能玩玩网络收音机,
当然音质可能比不了这专业的蓝牙模块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没用过esp32,只要信息能传过来就可以。这个不涉及到音质是直接I2S输出。只要数据能过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没用过esp32,只要信息能传过来就可以。这个不涉及到音质是直接I2S输出。只要数据能 ...

我都想做 水泥音箱,理论上声音会更好,就是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玩的太投入了。我就只是感觉天天跑蜡烛。跟上班一样太肝了,现在就佛系了 ...

跑全蜡烛也很累了。。
我玩游戏和看什么东西都喜欢完全进入角色,结果没想到它这个飞行的特性影响了我真实肉体的运动控制机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老哥PCB文件咋办呀,也是搞成PDF吗?

PCB如果也想分享的话,可以发GERBER光绘文件,也就是给板厂下单的文件,同时提供一个各层一页的1:1尺寸PDF文件,这样喜欢手工腐蚀PCB的可以用打印机做。
虽然原理图和PCB都搞成这样就不能使用源文件方便的修改了,但是开源不意味着需要提供那种程度的便于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C 与 蓝牙模块,是不是可以用esp32替代
这样还能玩玩网络收音机,
当然音质可能比不了这专业的蓝牙模块

现在网络收音机有什么好的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想做 水泥音箱,理论上声音会更好,就是懒

水泥现在也好办了,3D打印水泥模具,然后淘宝有几块钱还是十几块钱的小罐的水泥,里面沙子都配好的,加水就行很方便。只是需要养护一段时间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如果也想分享的话,可以发GERBER光绘文件,也就是给板厂下单的文件,同时提供一个各层一页的1:1尺寸PD ...

已经超时不能编辑了,先这样吧,反正还在开发中,pcb也经常变,
顺便发一下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超时不能编辑了,先这样吧,反正还在开发中,pcb也经常变,
顺便发一下PDF ...

well done.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哇, 赞一个

网友:
电感好大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