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5kg重的可折叠电动车,骑完能直接装进背包里(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04-08):
【只有5kg重的可折叠电动车,骑完能直接装进背包里-哔哩哔哩】 https://b23.tv/aEVQHYg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7KxkfMxE-pe_8Q8t0vMqg
提取码:i693
(3.2mb)

网友A:
有个差不多这样小轮子的折叠自行车,感觉轮子小到这个程度很容易摔倒,需要比较快的速度才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差不多这样小轮子的折叠自行车,感觉轮子小到这个程度很容易摔倒,需要比较快的速度才能稳定 ...

这是放车上,临时拿出来代步的。尤其天气很热的时候,步行一会浑身是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放车上,临时拿出来代步的。尤其天气很热的时候,步行一会浑身是汗。 ...

是的,我搞那个小的折叠车也是打算临时代步用,结果没想到只能猛骑才能保持稳定。。之后就一直吃灰,有点怕了这种超小轮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搞那个小的折叠车也是打算临时代步用,结果没想到只能猛骑才能保持稳定。。之后就一直吃灰,有点 ...

你是说以前我们团购的14S ?

很好骑啊,适应半小时就行。我现在就放在车上。

我是嫌太占地方了。想重新买个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以前我们团购的14S ?

很好骑啊,适应半小时就行。我现在就放在车上。

不是之前团购的14S,14S那种轮子的尺寸应该还没事。

我是有一个特别小轮子的折叠自行车,那个轮子直径很像是视频里的这个。
我意思是我发现轮子小到这个程度时,车就需要一个很快的速度才能不倒,一旦慢了就很难控制,而这个最低速度不太舒适,感觉很怪异。
相反,如果是公路赛那种大轮子的自行车,可以很轻松的以近乎快停止的速度保持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差不多这样小轮子的折叠自行车,感觉轮子小到这个程度很容易摔倒,需要比较快的速度才能稳定 ...

小轮子的容易颠簸,一点小坑小石子都会碰碰颠一下,体验不好

网友:
有个九号的儿童滑板车。只有8KG ,但速度太慢。如果能解除限速倒是很合适。强度150KG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之前团购的14S,14S那种轮子的尺寸应该还没事。

我是有一个特别小轮子的折叠自行车,那个轮子直径很 ...

团购的14S不难使用,我使用了很长时间,直至最后我买了五羊本田电单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轮子的容易颠簸,一点小坑小石子都会碰碰颠一下,体验不好

恩是的,而且可能是直径小陀螺效应不佳,几乎没法慢慢骑,起步停止都像是要摔似的,只能猛蹬才能平衡,可能也跟前叉倾角有关系,不知道滑板车那种能不能好一些,没玩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团购的14S不难使用,我使用了很长时间,直至最后我买了五羊本田电单车。 ...

14S的轮子直径应该还在常规内。我刚刚测了下我那个有问题的小轮子车,轮子直径是145mm,这个直径就难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的轮子直径应该还在常规内。我刚刚测了下我那个有问题的小轮子车,轮子直径是145mm,这个直径就难骑了 ...

14.5cm的确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S的轮子直径应该还在常规内。我刚刚测了下我那个有问题的小轮子车,轮子直径是145mm,这个直径就难骑了 ...

这是6英寸的,我买了个8英寸的,骑着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6英寸的,我买了个8英寸的,骑着太累。

14s是多少英寸的轮子?我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6英寸的,我买了个8英寸的,骑着太累。

这个尺寸比披萨?还小?。

网友:
这个好牛逼,好想买一辆。公司办公室到停车场太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是多少英寸的轮子?我感觉还行。

大概有12寸吧。

网友:
这么小的轮子,受不得一丢丢的颠簸(比如过个减速带)

网友D:
https://www.hitnology.com/video-93.html

2015年上市,参考价格2300,不过确实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hitnology.com/video-93.html

2015年上市,参考价格2300,不过确实没见过

看来这个作品夭折了。

2015年上市,现在市场都没有看到。

网友:
我有台8寸轮子的折叠电动车,骑不快的,一点小坑小台阶都可能翻车, 要实用必须要14寸或以上的大轮子, 空心钢丝轮是个好东西。减震又轻。

所以要轻便/折叠,最简单的方式是买个14寸或16寸的铝合金折叠自行车(约8KG重),叫修电动车的师傅换一个带中心电机的后轮。自己做一套小电池和控制器。

网友:
轮子太小了,颠得蛋疼了.....有没有各位?......
我看好捷安特的小折叠变速车.....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0310673922 ... fbebe3af83e3c706f20

这款折叠的电动滑板车怎么样?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想找个放车里,偶尔短途代步的,便携为首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031067392251.html?cu=true&utm_source=www.baidu.com&utm_medium=tuiguang&utm_cam ...

10KG,稍微有点重但还能接受,折叠后机械键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031067392251.html?cu=true&utm_source=www.baidu.com&utm_medium=tuiguang&utm_cam ...

滑板车去菜场不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板车去菜场不好用吧?

我钓鱼用 ,经常去一些公园钓鱼,车开不进去,要走很远,公园内柏油路面,路况还可以,只要方便就好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平衡车的使用场景。大用处是没有的。自行车哪里都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