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电机使用传统控制方法时候,线圈两两导通...

楼主(2023-04-09):
有感无刷电机使用传统控制方法时候,线圈两两导通,
比如:A、B、C 三个半桥
检测到换向信号1,A+,B-,C关闭
检测到换向信号2,A+,C-,B关闭
一般这样,能跑的很好了。

===

看到FOC控制里面,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关闭其中一个半桥。
那么问题来了,六步换向法,能不能也做成不关闭任何一个半桥?

比如上述的改为:

检测到换向信号1,A+,B-,C-
检测到换向信号2,A+,B+,C-
检测到换向信号3,A-,B+,C+,也就相当于电角度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偏移30°

楼主:
搞明白了。无论是FOC还是六步换向法,都必须保证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跟d轴为90°夹角。60°和120°虽然能转,但浪费电流。

网友A:
也搞了一段时间的无刷电机。最后选了峰岹科技的FU68系列的芯片。 芯片内部有FOC控制算法。  电流小,声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搞了一段时间的无刷电机。最后选了峰岹科技的FU68系列的芯片。 芯片内部有FOC控制算法。  电流小,声音 ...

很多应用,用峰岹的芯片就行,没必要自己搞

网友:
算法也好、协议也好,如同tcp协议一样,最终都能芯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