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传送完pwm不会自动关闭

楼主(2023-04-09):
用dma输出指定个数pwm驱动步进电机,当dma传送完成后进入中断,没有自动关闭pwm,需要在中断里手动关闭,这样的话如果有其它关闭中断的程序段运行,不就pwm个数输出不准了吗

楼主:
自己找找看应该有pwm输出指定个数停止的寄存器

楼主:
看了下是不是定时器的比较模式可以,定时器当前值未dma的传送完的频率时,比较输出,停止发送脉冲,找了下不知道这个寄存器是哪个怎么设置

楼主:
已解决,dma最后一个频率设置为0,这样dma完成,进到dma中断,定时器没有频率输出,步进电机就不转了,否则进到dma中断或关闭中断,pwm始终有输出,不进电机一直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