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控制可控硅电路

楼主(2023-04-09):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跟我讲解一下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
D6,C2构成触发可控硅的电源,PB0指示是否有供电。

网友A:
过零检测都放进去了,考虑周到。
有一种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不知道似乎lz的电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都放进去了,考虑周到。
有一种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不知道似乎lz的电路不。 ...

哪里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
MOC3081,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