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FOC驱动,在电机不转时,H桥PWM占空比是多少

楼主(2023-04-10):
三个半桥

是 50%  50%  50%

还是  0%  0%  0%

还是 1%  1%  1%

网友A:
不转这个描述不太严谨,应该说是Free状态,其实占空比几多都可以,只要不产生相电流就行,不过为了方便SVM,通常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这个描述不太严谨,应该说是Free状态,其实占空比几多都可以,只要不产生相电流就行,不过为了方便SVM ...

是不严谨,因为标题写不下,所以简化描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这个描述不太严谨,应该说是Free状态,其实占空比几多都可以,只要不产生相电流就行,不过为了方便SVM ...

再多问一下大佬,

这个是抄来的svpwm生成代码,我用python画出来的图像。 是平底的,只有正数,所以用0%或者1%的pwm占空比作为静态值就可以了。

==

但一般正经svpwm是有负数的对吗?然后用50%的占空比作为静态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多问一下大佬,

这个是抄来的svpwm生成代码,我用python画出来的图像。 是平底的,只有正数,所以用0% ...

这个就是0-4095定时器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