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WM驱动电机和SVPWM相比,有什么劣势

楼主(2023-04-10):
实际测试过,使用SPWM实际上也能转的很安静平稳。

但基本上能看到的所有的FOC控制框架,最终给到电机的都是SVPWM,而不是SPWM。

==

看到一个文章说是SVPWM,在相同电压下,电压利用率要高15%,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这么说吧,楼下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

网友:
记得早期的开源云台都是用spwm直驱,但只能带运动相机(轻)。后面改用svpwm,就能直接带手机了。

网友A:
ChatGPT给出的答案:

SPWM(正弦脉宽调制)和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是控制无刷电机的两种常用调制技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生成电压波形的方式。

SPWM通过根据参考正弦波形的幅值改变高频载波信号的脉冲宽度来生成正弦电压波形。这种技术相对简单,易于实现,但效率较SVPWM低。SPWM具有固定的调制指数,开关频率也是恒定的,因此输出波形的谐波失真较高。

另一方面,SVPWM通过控制三相逆变器的开关序列来生成三相电压波形,产生比SPWM更高效、更好控制的输出波形。它通过将电压矢量分为六个扇区,每个扇区包含两个活动电压矢量和一个零矢量来工作。活动矢量的长度和零矢量的持续时间确定输出电压的幅值和频率。

SVPWM具有可变的调制指数,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输出电压波形。它还具有可变的开关频率,降低了谐波失真,并提供比SPWM更高的效率。然而,SVPWM的实现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处理能力。

总之,SPWM是一种较简单的技术,适用于低功率应用,而SVPWM是一种更先进的技术,适用于高功率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tGPT给出的答案:

SPWM(正弦脉宽调制)和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是控制无刷电机的两种常用调制技术 ...

这个还真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啊 ,真的里面混着假的,不专业的人会给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比如不控制电压,你尽量降低SPWM的频率,会发生什么,电机可能会烧毁,由于频率变低,绕组对交流 ...

这个只是调制方式,不降电压,用什么调制方式都能烧电机

网友:
svpwm比普通spwm母线利用率高,如果spwm加入三次谐波跟svpwm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提高直流母线电压利用率,约15%

spwm只能输出六边形,内切圆。

Svpwm能输出外接圆。

spwm没有一个管子全开或者全关的时候,因为要用3条线uvw保证一个圆,就是下图内切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