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焊盘属性修改求助

楼主(2023-04-10):
才开始接触KICAD,有2个功能没办法实现
1.  好像不能单独放焊盘,只能放过孔,难道只能建个只有一个焊盘的零件来实现同样功能?
2.  通孔焊盘,找不到不同层的外形形状大小设置。比如一个接插件,为了焊接牢固,底层的焊盘设置大一些,顶层为了能从焊盘间走线,外环铜皮设置小一些,中间层无连接的地方将外环设置为0,这样其它走线更宽裕

网友A:
放名为测试点(TestPoint)的元件(THTPad)就解决了你的两个问题。

网友B:
从严谨的角度讲,不应该在pcb里直接加的,应该改原理图再导入
这是我不太喜欢她的一点,其他方面都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名为测试点(TestPoint)的元件(THTPad)就解决了你的两个问题。

功能2,指的是插件连接器引脚不同层用不同形状尺寸焊盘的需求,不是指单独一个通孔焊盘有这种需求。
下面这个焊盘属性截图里找不到不同层形状的设定。从功能名称徕看,最有可能是在自定义形状里,但是这个页面是灰色的,无法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严谨的角度讲,不应该在pcb里直接加的,应该改原理图再导入
这是我不太喜欢她的一点,其他方面都做得不错 ...

直接放插件焊盘确实不严谨。主要是一些结构支撑的孔位,在原理图里放个零件感觉有点多此一举,习惯直接放了,这个习惯可以克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2,指的是插件连接器引脚不同层用不同形状尺寸焊盘的需求,不是指单独一个通孔焊盘有这种需求。
下面 ...

点开封装编辑器就行了,哪个焊盘需要外面两层是什么样的形状随便画,但内部层的形状不能改。

网友:
“KICAD功能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封装编辑器就行了,哪个焊盘需要外面两层是什么样的形状随便画,但内部层的形状不能改。 ...

我需要的就是修改各层焊盘尺寸。目前看到的现象是所有层只能一模一样,中间层即使无连接,也要占用面积。
在封装编辑器里修改,也是顶层底层一样,除非是把焊盘设置最小,然后需要大焊盘的单独画一片铜,并画阻焊。以后所有用到这个封装的板都会受影响。

只能间接的方法,在PCB里把焊盘外形全设置为0,然后手工画各层焊盘需要的尺寸外形,顶底层单独手工放置阻焊外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修改各层焊盘尺寸。目前看到的现象是所有层只能一模一样,中间层即使无连接,也要占用面积 ...

只要是打孔怎么可能不占面积呢?

或则将铜皮直径设置的比钻孔小,然后手工画外层焊接铜皮。

还有要在 PCB 编辑器中选择 “封装”,然后选择 “用封装编辑器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修改各层焊盘尺寸。目前看到的现象是所有层只能一模一样,中间层即使无连接,也要占用面积 ...

中间层连接有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修改各层焊盘尺寸。目前看到的现象是所有层只能一模一样,中间层即使无连接,也要占用面积 ...

kicad 中间层可以不占面积的,记得焊盘和过孔的设置里面可以选择

就算不支持,也可以支持,譬如画一个很小外圈的通孔焊盘,然后顶层和底层再叠加增加单面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cad 中间层可以不占面积的,记得焊盘和过孔的设置里面可以选择

就算不支持,也可以支持,譬如画一个很 ...

是的,貌似只能这种间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层连接有选项

这个设置只能只能实现中间不需要的,自动设置为0。但是顶层和底层需要不一样尺寸时就无法做到了,只能将焊盘设置成最小的需求尺寸,大的要手工画外形和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