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竟然截长图都做不了? 上网流量报警也做不到?!

楼主(2023-04-10):
iPhone14上市的时候,给老婆买了台pro max,用了半个月,老婆后悔了,说早知道就买三星S23Ultra了。

iPhone 无数的有用功能残缺。首先输入法,安装了搜狗输入法,但里面有些功能是没有的,而且混乱,小毛病一大堆。(相对于安卓),用起来很不爽。而苹果自己的输入法太弱鸡。

然后,通话没有录音,这个提前已经知道,但真的非常大的缺陷,尤其是遇到无赖的时候,没有电话录音就很吃亏。

昨天老婆问,能否设置手机这个月使用到10G流量就报警,结果我死活找不到,网上一搜索,说苹果没有这个功能。

刚才我让老婆长截图微信聊天给我(写美院教师的小说故事),老婆说苹果不能长截图!

我的天,这么垃圾的系统,库克不知道的吗?!

网友A:
苹果的东西真的不好用,现在白送我都不要。信号差,手头一个IPAD显示WIFI信号满格,但难以正常上网,非得在路由器附近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东西真的不好用,现在白送我都不要。信号差,手头一个IPAD显示WIFI信号满格,但难以正常上网,非得在 ...

老婆说5G信号很差,非常不好用。所有人都反映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关闭5G, 只使用4G.

WIFI信号家里倒没有问题。

网友B:
苹果很多功能都不如安卓。长截图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打开再截图就可以,截出来是pdf文件

网友:
大部分使用苹果的粉丝不在乎这几个缺点
十年前,这个是身份的象征
同事几乎人手一个

不喜勿喷哈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过百度网盘中转才搞掂,手指都按麻了

ps:谁知道 iOS 如何全选照片?上万张照片我是手指按着屏幕,然后等它慢慢地滚、慢慢地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很多功能都不如安卓。长截图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打开再截图就可以,截出来是pdf文件 ...

我要微信长截图啊。

网友:
缺点的确很多,我最无法忍受的是通话记录保存的太少了,但是不会因为不给权限软件不让用,当然安卓装谷歌市场下载的可以解决,不过还是麻烦了些;另外系统相对流畅,目前11三年没有进行过任何清系统之类的操作,还是很流畅,上一个手机是三星的,3年的时候卡成狗,清系统好些,但是很快又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 ...

慢慢滚,慢慢滚....笑死我了。

网友D:
安卓太操心了,对于没有多少闲暇的人来说还是用省心点的苹果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太操心了,对于没有多少闲暇的人来说还是用省心点的苹果算了。

不会吧,我就苹果安卓两个换来换去的
没有觉得有什么操心的
除非你玩什么非法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滚,慢慢滚....笑死我了。

你想像不到那一刻有多崩溃,点中照片,很自然地去找“全选”,一看没有,觉得可能在某些菜单隐藏起来了,找了半天没有,Google一下:“iOS 觉得你不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
确实不太好用,搞台IPHONE 14,本来想就装一些银行APP,这样安全点,慢慢做为主用机,但手机现在是经常放办公室,去哪都拿我的OP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卓太操心了,对于没有多少闲暇的人来说还是用省心点的苹果算了。

安卓没有任何操心的地方啊!不要乱安装东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太操心了,对于没有多少闲暇的人来说还是用省心点的苹果算了。

主要是国内厂商太过无下限,点两下就弹个apk让你安装,所以老人机只能是用iphon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 ...

库克表示你需要一台安装了iTunes的苹果电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 ...

找多一台苹果c,a的换机迁移到c,然后b的换机迁移到a,然后c的换机迁移到b。。。。ios集成的功能,傻瓜式全机数据迁移,连帐号数据都移动过去的那种(这个目前安卓的好像还办不到,至少帐号得重新输入吧)。。。。

8---11-12-14,感觉迁移过去了,没换手机的感觉,设置习惯那些都基本完全搬过去。。。。

网友G:
老人小孩用IPHONE我觉得挺好的,家里孩子一直用的ipad,不会乱安装软件,而且软件质量也比较好。
个人是不会用的,就一个电话录音就劝退了,这个太必须了,属于一票否决的,因为经常和客户都是口头约定,没个录音太容易产生扯皮事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库克表示你需要一台安装了iTunes的苹果电脑……

iTunes太智障了不敢用,里面涉及两个不同的帐号,用iTunes很大概率会搞坏,iTunes可是这世界上最难用的软件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没有任何操心的地方啊!不要乱安装东西就行。

主要是忙、压力大,两下子玩不转的东西就不耐烦了。
以前经常喷我媳妇是脑.残.果.粉,现在也加入脑.残.果.粉了。
等以后不忙了,再继续喷脑.残.果.粉。

网友:
长截图还是有用的。
流量报警早就不需要了。联通app就有。也懒得看。上有封顶,自动限速。

网友H:
用苹果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APP偷偷安装、霸占后台,另外就是不会长安卓那样使用时间长了会越来越慢。
功能是真不如安卓
安卓上APP太流氓了,但凡是App就让你开放通讯录、摄像头、麦克风,不想开放?不好意思不给你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苹果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APP偷偷安装、霸占后台,另外就是不会长安卓那样使用时间长了会越来 ...

" 安卓上APP太流氓了,但凡是App就让你开放通讯录、摄像头、麦克风,不想开放?不好意思不给你用 "

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哪个app吗? 我没见过,想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 安卓上APP太流氓了,但凡是App就让你开放通讯录、摄像头、麦克风,不想开放?不好意思不给你用 "

可以 ...

这个确有此事吧,上次用S22U的时候还遇到过,具体那个忘了(还是卖掉回归苹果当主力了),美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有此事吧,上次用S22U的时候还遇到过,具体那个忘了(还是卖掉回归苹果当主力了),美团? ...

比如通讯录权限,我手机没有给任何app,也没见哪个app不能运行。

网友J:
同等价位,三星的续航真的是太拉胯,其他都比苹果舒服。

15年的车还能继续用carplay,也是我选择苹果的原因。

网友K:
老人小孩小白不折腾就用苹果,我爸那安卓手机只要给孙子玩一会必定装一堆APP。
本人用苹果,总结以下缺点:
1、不能电话录音(工作上需要)
2、不能长截图
3、下载的文件不知道放在哪里,不知怎样导出图片、视频(现在用QQ导出,但视频会降低质量)
4、公司开发的APP没有苹果版本(工作上需要)
5、通讯记录数量有限制会自动删除,安卓系统只要你不手动删除会一致保留
6、微信图片、视频会自动删除,安卓系统只要你不手动删除会一致保留但会吃掉你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等价位,三星的续航真的是太拉胯,其他都比苹果舒服。

15年的车还能继续用carplay,也是我选择苹果的原 ...

换个新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苹果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APP偷偷安装、霸占后台,另外就是不会长安卓那样使用时间长了会越来 ...

不要将自己想得这么重要。要开放摄像头、电话,就给它啊。

记住一点: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软件。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 ...

可以拷贝照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如通讯录权限,我手机没有给任何app,也没见哪个app不能运行。

你是不是用了假安卓。。。哈哈

当时我记得,不给权限,真的拒绝运行的,哪个app忘了,反正也算是常用app的,好流氓的·~~~

网友M:
我使用第三方卵件(滚动截图)可以长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拷贝照片吧

年纪大了,学习成本太高。

网友:
安卓使用需要一定的数码操作技能的,会用的就能很方便的适应,比如安卓不同品牌功能差异界面差异基础的文件管理app都不一样每次换手机都要重新学习,苹果则万年不变。苹果对于数码适应能力差的人来说虽然功能不丰富但是这个对于这类人来说就是优点。
用安卓要面对很多问题,安卓系统碎片化不同品牌安卓系统都不完全一样,年纪大的亲戚手机不会设置让我搞我虽然数码很会玩拿到手也是瞬间懵逼,操作手势都不一样,设置都归类逻辑不一样,还有些功能与个人账号绑定区别更大,需要快速大脑动起来琢磨然后解决问题。自带app功能少难用三方app各种流氓行为多,开机广告各种弹窗,各种流氓后台手机异常发热,所以这个帖子所说的缺点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优点,抱怨苹果功能少的多数是会玩数码有较强学习能力的人,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天赋而已,不少人连个智能电视都玩不明白这个无关学历,哪怕是大学生都不一定会安装window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使用第三方卵件(滚动截图)可以长截图。

使用第三方的不算。

网友N:
iphone现在确实不方便,之前在普遍越狱的时代还没啥感觉,现在基本都不越狱了,原装系统的确很反人类,要不是手头的是老婆送的,早就不想用了。
除了站长说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没办法方便的分享联系人电话到微信

网友O:
引用 网友N:
iphone现在确实不方便,之前在普遍越狱的时代还没啥感觉,现在基本都不越狱了,原装系统的确很反人类,要不 ...

论坛里面大多数是男人,理工男。所以玩各种数码小菜一碟,不少大神都是个行业工程师精英,硬件软件开发都是吃饭的手艺,自己开发个app也不稀奇。苹果是适应绝大多数非数码爱好者的使用需求,而不是适应少部分专业人士的习惯。没有电话录音与长截图肯定是出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做出的妥协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论坛里面大多数是男人,理工男。所以玩各种数码小菜一碟,不少大神都是个行业工程师精英,硬件软件开发都 ...

之前觉得最不习惯的是,拨号键盘不能查找(在通讯录和和通话记录中自己查找匹配),不知道这又是基于哪些人的利益所做出的妥协。

网友P:
就一个广告少,我就愿意用苹果

因为没钱,所以用苹果。。一个苹果可以用五六年,不用换手机,照样飞快。。安卓那些高端手机,比苹果还贵,低端的,二年就不行了,卡的要死

网友Q:
引用 网友I:
" 安卓上APP太流氓了,但凡是App就让你开放通讯录、摄像头、麦克风,不想开放?不好意思不给你用 "

可以 ...

大哥 你不会刚用手机吧。。  你应该问 安卓 哪个个APPA不要所有权限? 不给权限的 要么不能用,要么功能不全。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大哥 你不会刚用手机吧。。  你应该问 安卓 哪个个APPA不要所有权限? 不给权限的 要么不能用,要 ...

什么意思?比如百度地图,不给定位权限就定位不了,所以就是功能不全?

网友:
我也跟着吐槽苹果?,自从2007年一个nano MP3播放器插12V充电烧坏之后,我发誓这辈子不买苹果任何产品,我读书少,不知道这标识是不是说电源范围在5-30V之内都可以?反正我2007年就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就一个广告少,我就愿意用苹果

因为没钱,所以用苹果。。一个苹果可以用五六年,不用换手机,照样飞快。。 ...

苹果用五六年一样卡出翔,除非你就一个两个APP,安装几十个上百个APP,一样卡。

现在两三千的安卓,比五六年前的苹果不知道流畅多少倍,而且现在两千多的安卓,用两三年,根本不会卡。

网友I:
引用 网友R:
苹果用五六年一样卡出翔,除非你就一个两个APP,安装几十个上百个APP,一样卡。

现在两三千的安卓,比五 ...

现在几乎所有app,都有启动广告,而安卓可以自动跳过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一个广告少,我就愿意用苹果

因为没钱,所以用苹果。。一个苹果可以用五六年,不用换手机,照样飞快。。 ...

16G+512G    市场上几个常见品牌    三五个月自带系统助手清理一下垃圾   几秒钟事情
不会卡啦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什么意思?比如百度地图,不给定位权限就定位不了,所以就是功能不全? ...

导航软件 除了定位权限,录音,文件,通讯录。。。等等权限都需要。现在的app基本上所有的权限都需要。需要这些功能 给权限也行,关键是你给了权限,就给你推广告,推广告也就算了,有时候好像还在监听你。有时候聊个天 ,说个话 都能看到相关的广告。这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导航软件 除了定位权限,录音,文件,通讯录。。。等等权限都需要。现在的app基本上所有的权限都需要。需 ...

网友Q:
我的意思是安卓下 APP 只要给权限 就会无下限的违法使用。就像 国外杀毒软件公司分析的 拼多多软件一样,纯粹流氓做法。用户根本不知道 他在后台干了些什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现在几乎所有app,都有启动广告,而安卓可以自动跳过广告。。。

启动广告好讨厌,咋样设置跳过广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意思是安卓下 APP 只要给权限 就会无下限的违法使用。就像 国外杀毒软件公司分析的 拼多多软件一样, ...

有app调用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信息时,状态栏都有标志(哪怕是在后台调用也有),而且系统会记录下调用的传感器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R:
启动广告好讨厌,咋样设置跳过广告呢?

安装一个 李跳跳。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 ...

      苹果有大量不好的设计,也不思改进。我的照片也不能全部导出来,只是有空导一点,再有空导一点。操作记忆也是没有的,例如我现在拍照,用16:9的设置,我关一下屏幕,再开,又是4:3的比例了,这一点非常讨厌。图片我是从IPHONE7一路追到12都不能全部导出来,这点图片都做不好,感觉非常不友好。图片完全是属于个人无争议的产权,都不能维护,我好多次打电话去投诉了,一点用都没有。之前在这个论坛中也有说过,但坛友也没有解决办法。外国有很多东西极反人类的,但是它一定有一套“协议”限定了他免责,然后你就拿他没办法了。
      如果你在亚马逊做过买卖,也在淘宝上做过买卖,你就能感受到亚马逊那种白纸黑字写明的不公平了。对,他们作为全球第一市值的电商平台,很公平,公平到白纸黑字写明了,你爱合作不合作随便。这种商业霸权无视西方发达的国家的反垄断法,一样活得好好的。中国方方面面都竞争很激烈,成本压得死死的,服务水平是竞争焦点,所以这种商业霸权反而少许多。以后中西脱勾,各国竞争与合作变少了,大家各玩各的,老百姓的日子又不好过了。

网友:
后台偷偷录音然后推送广告?有这个传闻的可不只是安卓吧,ios也有这种传闻,但是你看看最近几天调用麦克风权限的记录(这些功能应该ios都没有吧)

网友:
苹果是省心,只要你设定好不让APP弹出通知,就绝对不会弹出,手机会完全由你掌控中。但用安卓老是会不知什么时候下载安装了软件,给人的感觉是手机并不是100%属于你的。。

苹果的缺点我都能忍受,所以一直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R:
苹果用五六年一样卡出翔,除非你就一个两个APP,安装几十个上百个APP,一样卡。

现在两三千的安卓,比五 ...

以前我用安卓2年就卡的不行了。苹果我用了快4年了,从来不清缓存速度还是不变。我家丫头给我手机装了N多App。
我家人的苹果有次很卡,一看是128G内存耗尽了,清了了下照片和微信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一个广告少,我就愿意用苹果

因为没钱,所以用苹果。。一个苹果可以用五六年,不用换手机,照样飞快。。 ...

我用三星旗舰机(我都是等降价再买),用了四年性能还没怎么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用安卓2年就卡的不行了。苹果我用了快4年了,从来不清缓存速度还是不变。我家丫头给我手机装了N多A ...

纯粹是有点好奇,把Flash存储称作内存的人,Memory内存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有点好奇,把Flash存储称作内存的人,Memory内存的名称是什么?

造一个新词出来,”运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用安卓2年就卡的不行了。苹果我用了快4年了,从来不清缓存速度还是不变。我家丫头给我手机装了N多A ...

你苹果多大的flash,4年不清,都不卡?微信都好几十个G,还有QQ几十个G。
现在的安卓,直接512G flash起步,三年都不会卡。

网友T:
聊天记录不能长截图,但是网页可以。包括自带的Safari浏览器。其实所有的网页及第三方浏览器都是调用Safari。
截图后右下角会弹出“保存整页为图片”,选择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爸老妈交换手机要迁移照片,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分别拷贝到电脑然后拷贝回来),结果搞了两天通 ...

好多年前也要干一样的活,确实受不了。后来好像是在手机上装了个FTP服务器APP搞定的。

网友U:
安卓APP的缺点是打开有时莫名其妙的就跳转到京东淘宝等等,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一个广告少,我就愿意用苹果

因为没钱,所以用苹果。。一个苹果可以用五六年,不用换手机,照样飞快。。 ...

我的安卓机,256内存,经常提示剩余不到10%,第三年了,从来没感觉卡过,常开后台5-6个应用,我认为还是设置的问题,系统本身就开放了很多给你设置,自己没设置好当然各种问题各种广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用安卓2年就卡的不行了。苹果我用了快4年了,从来不清缓存速度还是不变。我家丫头给我手机装了N多A ...

我认识的朋友从安卓转到苹果的,无不后悔,信号差是公认的,但新机有时就卡了就很不能接受,很多用习惯了苹果的就不觉得啥,我用了两代苹果后就忍不了了,iPhone6的时代连电脑当个临时U盘都不行,安全?无广告?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几乎所有app,都有启动广告,而安卓可以自动跳过广告。。。

李跳跳  轻启动   我两个都装了。基本没有启动广告了

网友V:
我最受不了的是苹果没有骚扰电话拦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T:
聊天记录不能长截图,但是网页可以。包括自带的Safari浏览器。其实所有的网页及第三方浏览器都是调用Safari ...

这也不方便,不能选择从哪里截取到哪里,直接在系统的截图功能里面加上,所有app就都支持了不是更好嘛。

网友:
我也是前几个月买了个11000元的Iphone14 pro, 用不太习惯,所以没有怎么用。
不过苹果打电话的音质是最好的,比小米13 pro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安卓APP的缺点是打开有时莫名其妙的就跳转到京东淘宝等等,太恶心了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多一台苹果c,a的换机迁移到c,然后b的换机迁移到a,然后c的换机迁移到b。。。。ios集成的功能,傻瓜式 ...

同品牌的安卓手机大多数都可以,有的甚至NFC碰一下就搞定,真正一键迁移。

网友:
我用苹果的根源是打电话+微信+邮件.....拍照附属功能,其他需求一概没有,所以水果满足了对手机的基本定义。
还有关键一点就是水果的语音通话失真率真心不错,国产很多手机那个语音通话质量简直要比真是的大几岁了....你们有机会体验一下吧!好多安卓手机通话质量真心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S:
苹果有大量不好的设计,也不思改进。我的照片也不能全部导出来,只是有空导一点,再有空导一点。操 ...

你没在Amazon买过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它的退货有多方便多宽松?购物多么省心?有没有卖家敢提好评返现?这就是服务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人小孩用IPHONE我觉得挺好的,家里孩子一直用的ipad,不会乱安装软件,而且软件质量也比较好。
个人是不 ...

很好奇,如果客户没有按照口头说的去做,你会把录音放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最受不了的是苹果没有骚扰电话拦截功能。

直接用移动公司的拦截功能,骚扰电话会少很多,从源头卡住

网友:
不知道用捷径行不行,判断流量使用量,每个月1号重置,流量超出设置流量数,关闭网络

网友W:
从2017年朋友苹果没有长截图而我的安卓有,那时就开始诟病苹果没有长截图,6年了,居然一直没有。
没有系统级别通话录音。
没有跳过法定节假日(调休功能)的闹钟。
图片管理,既很好玩又很辣鸡。
输入法不能选英文全键盘+数字一起显示,安卓任意输入法都可以,对于经常要中文+英文+数字+符号混输的来说,完全噩梦,切换几下自己都找不着北
跟一个修手机的果粉聊过这些问题,他只有一句“苹果是你要去适应他,不是他适应你”
反正我下一个手机不会再用苹果。
别跟我说什么安卓APP调取权限偷隐私的,就算你用苹果,APP不偷你隐私,国内各种需要数据交互的平台早就把你内裤都扒光了,还担心啥隐私。。。。

网友:
电脑登陆微信后,有微信电话过来,苹果手机端居然经常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多一台苹果c,a的换机迁移到c,然后b的换机迁移到a,然后c的换机迁移到b。。。。ios集成的功能,傻瓜式 ...

同事小区有个盲人,用的苹果手机拍照。
这点上还是挺不错的。
数据交换比较彻底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X:
我之前用红米K30 pro,除了要拍一个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物体拍不清楚,其它感觉都好用。所以换了iphone14 pro max,结果拍照是很好用,但是其它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硬伤大概有这些--不能截长图;电脑登陆微信后,手机端微信电话接不到;iMessage一天到晚垃圾短信(后来关闭这个功能就清净了);
优点:拍照效果好,双通道声音效果好,续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W:
从2017年朋友苹果没有长截图而我的安卓有,那时就开始诟病苹果没有长截图,6年了,居然一直没有。
没有系统 ...

既然后台都可以扒的那么精光,为啥还在app里面再扒一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后台都可以扒的那么精光,为啥还在app里面再扒一回呀。。。。

多多益善

网友:
我还想起苹果一个很操蛋的功能:
同一个电话号码的通话记录,居然不能合并
在记录中点开任意一个多次通话过号码,只能看到本次通话记录,没办法查阅曾经多少次和这个号码通话过,只能自己一条条的翻

网友:
iPhone确实很多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用的话就得忍着,尤其这个没有录音的功能,真的离谱。不过苹果的CarPlay挺好用,等年底更新,听说能够接管液晶仪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像不到那一刻有多崩溃,点中照片,很自然地去找“全选”,一看没有,觉得可能在某些菜单隐藏起来了, ...

不能全选只能在电脑端操作还好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我之前用红米K30 pro,除了要拍一个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物体拍不清楚,其它感觉都好用。所以换了iphone14 pr ...

这就是1W跟2K手机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太操心了,对于没有多少闲暇的人来说还是用省心点的苹果算了。

apple并不省心,反而有时候特心碎

网友X:
引用 网友Y:
这就是1W跟2K手机的差距

就是说1W的跟2K的距离差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就是说1W的跟2K的距离差了不少?

各买一个,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安卓手机现在其实也挺好的吧

网友:
对于我这种买不起苹果手机的就没有这种烦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安卓APP的缺点是打开有时莫名其妙的就跳转到京东淘宝等等,太恶心了

大概率是app启动时的摇一摇广告,没注意晃动了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人小孩小白不折腾就用苹果,我爸那安卓手机只要给孙子玩一会必定装一堆APP。
本人用苹果,总结以下缺点: ...

老人小孩小白不折腾就用苹果,我爸那安卓手机只要给孙子玩一会必定装一堆APP。
本人用苹果,总结以下缺点:
1、不能电话录音(工作上需要)
----偷录音不能做法院的证据,也不能公开,在很多国家未获得对方同意属于侵犯对方权利。
2、不能长截图
----没用过没需求,
3、下载的文件不知道放在哪里,不知怎样导出图片、视频(现在用QQ导出,但视频会降低质量)
---一般用邮件附近发送,微信QQ发送到电脑,有个自带APP叫“文件”,多数可以存储在这目录
4、公司开发的APP没有苹果版本(工作上需要)
-----那是你公司的问题
5、通讯记录数量有限制会自动删除,安卓系统只要你不手动删除会一致保留
----通讯记录删除?具体点不删除有什么用处?
6、微信图片、视频会自动删除,安卓系统只要你不手动删除会一致保留但会吃掉你的内存。
----一直留着有用么,另外,我没发现以前下载过的图片丢失的?

网友Z:
好奇大家啥情景下会用到长截图功能呢?
感觉我看到的大都是聊天记录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好奇大家啥情景下会用到长截图功能呢?
感觉我看到的大都是聊天记录一类的, ...

任何可以滚动的app上面都可能用到,可以看我53楼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库克表示你需要一台安装了iTunes的苹果电脑……

爱思助手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