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Windows.Forms.HexBox这个控件怎么改变行标

楼主(2023-04-10):
Be.Windows.Forms.HexBox这个控件有人用过吗,我用的时候发现没有改变行标的方法
前面的行票会显示比较多的位数,我想只显示两位数的行标,有方法吗?
这个图片是我显示出来的效果,行标太长了,我想只显示两位

这是一个只显示两位数行标的示例

网友A:
ocx控件吗?可否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x控件吗?可否发来看看

不是,是用visual studio安装的一个表格控件,我也查询了chartGPT,也没有找到方法,它上面说的修改这个控件的属性,但是我没有找到,我试试用新的版本看看,打算用vs2022

网友:
加个底色面板挡死两行以下

网友:
搜索了一下 源码在这里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hexbox/

网友B:
github上有这个控件改进版的,而且是开源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hub上有这个控件改进版的,而且是开源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关键词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是什么呢

就这控件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是什么呢

https://github.com/Wing-summer/WingSummer.Hex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Wing-summer/WingSummer.HexExplorer

我去下载了,应该怎么使用呢,有没有DL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Wing-summer/WingSummer.HexExplorer

搞定,找到源代码,以关键字'8'搜索,总算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