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钱左右的eeprom芯片

楼主(2023-04-10):
mcu有十个参数需要保存。
工业级别的芯片,
这个价位有选择吗?
话说,24c01品牌的可靠的,
这个价格买不到吗。
因一年也就1~2K的量。

网友:
10个参数用Flash模拟EEPROM不行吗?

网友:
既然考虑可靠,加一块钱预算,选个带EEPROM加密芯片

网友A:
MCU FLASH擦除时候,一次擦除一大块,如果改单独其中一个参数,需要先读取原来该扇区的所有参数,然后擦除该扇区,再把改好的列表写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 FLASH擦除时候,一次擦除一大块,如果改单独其中一个参数,需要先读取原来该扇区的所有参数,然后擦除 ...

可以参考这个,写入的时候只有跨页的时候才需要擦除,并且通过容量换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写入的时候只有跨页的时候才需要擦除,并且通过容量换寿命:

一般应用都不会有那么频繁的修改。基本都是用的固定位置,不会去跳地址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用mcu的空闲页模拟eeprom不就行了, 用"伪地址:数据"成对写入的方式, 网上现成例子多得很, 比24c系列好用多了.
整页写满时才需要擦除+轮转一次.
要求掉电安全的话要复杂一点, 用另一个空闲页来中转, 不要求掉电安全就直接在RAM里中转.

网友:
求1000块钱以上的eprom芯片

楼主:
内部flash批量使用数据会有丢失
概率大概是8k-1w/1
产品退回之后  无法复现故障

为了保险起见  都是外置eeprom

网友C:
24C01国产的都是几毛钱,1块钱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
如楼上,几毛钱的好找,1块钱的不好找

网友D:
lz搜一下br24g的,已经陆续用了几K了,没坏过,不过今年涨价了,但为了省心咬牙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搜一下br24g的,已经陆续用了几K了,没坏过,不过今年涨价了,但为了省心咬牙在用 ...

谢谢,几毛钱也可以,就是看大家批量使用稳定的型号和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01国产的都是几毛钱,1块钱的还真不好找

对国产的不太放心,
如同其他帖所说一样,
358和普通三极管也有品质不稳定的时候。
因小失大,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毛钱也可以,就是看大家批量使用稳定的型号和品牌。

这有啥不稳定的,国产的聚辰,目前e2第一品牌

楼主:
谢谢几位带来的资讯

网友E:
我用的ST的 M24C02 M24C08 也是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ST的 M24C02 M24C08 也是几毛钱

网友F:
你之前不是还回答过我的问题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539-1-1.html

网友:
24C02就几毛钱吗。哪有超过一块钱的?
再说你一年一二k,还必要纠结几毛钱吗

网友:
我穿越了吗,24C64 不是随便买么,多存几个备份就好了;ST的 正品 M24C64-RMN6TP  也就  0.6元多呀,Flash 存储一次  eeprom 存储2次 害怕丢么;

网友G:
内部FLASH 比eeprom可靠多了。
内部FLASH写入需要密码的而且是内部总线操作,出错误写概率很低。出错只会在写入过程中掉电了。
保存在FLASH内的数据不会变的,如果会变你的flash中的代码一样会变。
外部就不一样了,普通eeprom没有口令保护吧,iic总线慢吧,干扰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之前不是还回答过我的问题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539-1-1.html

有段时间微芯涨价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部FLASH 比eeprom可靠多了。
内部FLASH写入需要密码的而且是内部总线操作,出错误写概率很低。出错只会在 ...

实际操作完全相反
可能是软件和硬件都有瑕疵地方
现在内部flash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之前不是还回答过我的问题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539-1-1.html

哈哈

楼主自己忘记了
而且一年1、2k的量,哪怕价格差一点,也就一年1k的钱都不到,何必呢,要是器件本身质量导致问题,才这么1千块钱不到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