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蓝牙小音箱,求推荐小体积喇叭

楼主(2023-04-10):
功放是NS4150,4欧姆3瓦,目前试下来,是之前在启泰英伦买的这种还可以,但是自己淘宝找外观差不多的来试了一下,声音要小不少,音质也差一些。

有没有小点厚度(10mm以内),长宽无所谓,侧发音的也行,批量价格5元左右吧。

网友A:
0.6元一个的骨传导喇叭

评价里有视频: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212sam5b3e

======

还有0.4元的, 20*30*4mm厚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8477673149

网友:
买惠威的有详细参数可以设计箱体。没有参数的只能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元一个的骨传导喇叭

评价里有视频: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3bc2e8 ...

这种没有腔体的,效果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没有腔体的,效果不行吧

腔体的体积大,

20元包邮的,一对的价格,单个12W,音质不错的

还有钕铁硼强磁的蓝牙音箱,5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腔体的体积大,

20元包邮的,一对的价格,单个12W,音质不错的

要给一个产品添加蓝牙音箱功能,这种太大的放不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给一个产品添加蓝牙音箱功能,这种太大的放不进了。

好吧,好吧,我以为你们都是自己玩的呢,原来是做产品的,失敬失敬

去阿里巴巴找卖蓝牙音响的吧,他们懂得多,我以前总收到他们寄的DM单,上面琳琅满目各种蓝牙音箱

好像是华强北那边的。

网友B:
ns4150用过几片, 感觉不如pam8302
管脚应该差不多都是兼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好吧,我以为你们都是自己玩的呢,原来是做产品的,失敬失敬

去阿里巴巴找卖蓝牙音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s4150用过几片, 感觉不如pam8302
管脚应该差不多都是兼容的吧

谢谢,看了一下,引脚基本一样,到时也去买几片来试一下。

网友C:
想整多大的音箱呀,爬山挂包上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整多大的音箱呀,爬山挂包上那种吗

其实也不算音箱吧,因为芯片本身支持蓝牙功能,就想在一个设备里面塞入两个喇叭,增加蓝牙播放音乐功能

网友:
我最近看好JBL的冲击波喇叭......60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看看....DIY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