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pro200打印机,为什么600dpi分辨再往上就打不出效果了?

楼主(2023-04-10):
需要精细打印一些测试图,选购了比较专业的8色喷墨打印机,宣称分辨率可达2400dpi
测试发现,物理分辨率好像只能到600dpi,再往上的dpi就全部是软件虚拟了
测试图是隔5个像素一条的单像素竖线,在黑线中间手写编号,用以检测打印精度
如下图是600dpi的效果:手写的编号清晰可见

换用1200dpi打印,像素缩小一倍,理论上竖线水平距离应该也缩小一倍
但是打印出来,竖线距离跟600dpi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竖线间的编号也完全没打印出来

2400dpi打印,效果也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需要一些特殊设置,还是dpi完全是虚标的?
请了解这个的坛友帮忙科普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纸也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也很大关系

级再怎么样也不可能600dpi和1200dpi打出来完全一样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级再怎么样也不可能600dpi和1200dpi打出来完全一样呀

纸渗墨了。你换专业相片纸试试。x宝上就有。普通a4纸不行的。

网友:
老实点 TB找个激光照排输出的,就好了。

你的图片,要做成2bitBMP 黑白图。

网友C:
换用1200dpi打印,像素缩小一倍,理论上竖线水平距离应该也缩小一倍

当然不是,你的原始图片,图片除了有像素信息,图片文件还有 dpi 信息,通过这两个信息,可以推算出 1:1 打印出来的内容尺寸,和打印机精度无关

就算有些图片格式没有 dpi 信息,系统也会给它一个默认的 dpi 值

网友:
你随便用个激光打印机试试......我觉得不差的哦!我家激光的黑白,都不差了!

网友:
关注,感觉像是图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渗墨了。你换专业相片纸试试。x宝上就有。普通a4纸不行的。

不是渗墨问题,黑线间的白格都是5个像素,我在白格里写了1234....标号,600dpi标号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但在1200dpi或2400dpi下,也做相同的测试图进行测试,白格里的数字编号,就完全打印不出来,渗墨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字的轮廓呀,只能解释为打印机虚标dpi,或是软件方面问题
1200dpi相比600dpi,测试格的尺寸是缩小了一倍的,但打印出来,测试格的尺寸却没变,我用另外一个版本的ps,打印出来却是完全白图,反正就是都不正常,打不出1200dpi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用1200dpi打印,像素缩小一倍,理论上竖线水平距离应该也缩小一倍

当然不是,你的原始图片,图片除了有 ...

600dpi和1200dpi,不是用的同一张测试图
是用ps分别在600dpi和1200dpi下,按像素手工画的测试图,测试图都是1个像素黑,5个像素白
1200dpi对应的像素尺寸相比600dpi,是缩小一倍的,打印出来也应该缩小一倍,这个测试方法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dpi和1200dpi,不是用的同一张测试图
是用ps分别在600dpi和1200dpi下,按像素手工画的测试图,测试图 ...

你可以试试从 ps 打印成两个不同的 pdf 文件,然后 pdf 放大同样倍数,对比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渗墨问题,黑线间的白格都是5个像素,我在白格里写了1234....标号,600dpi标号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但在 ...

。。那么可能不是纯黑模式打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