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vw霍尔,带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电角度校准问题

楼主(2023-04-11):
先讲讲个人的想法:

1. 上电时候,给A相逐渐加大电压,至牢牢吸住转子。此时初始化编码器,可以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电角度,缺点是上电时候电机需要动一下。

2. 上电时候,直接根据霍尔传感器得到扇区位置,直接取该扇区中间位置为电角度值。缺点是电角度不够精确。最多会有±30°的误差

===

正常应该是怎么做的?

网友:
买过一个电子垃圾伺服舵机特意测量了下霍尔六个变换点和mos驱动电压相位关系,观察结果表现为霍尔六个变换点就是方波驱动全速时mos换相点

网友:
无位置,高频注入

网友A:
帮顶 。。。。

顺便问下楼主,编码器带UVW信号的,是不是就可以当做霍尔信号使用?

就可以用带霍尔信号无刷驱动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

顺便问下楼主,编码器带UVW信号的,是不是就可以当做霍尔信号使用?

这个就是霍尔信号线,

不过这个做了差分输出处理,为了引线可以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霍尔信号线,

不过这个做了差分输出处理,为了引线可以拉长。

明白了,感谢

看来增量型编码器,看手册,都可以使用支持5线霍尔的无刷驱动器了,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感谢

看来增量型编码器,看手册,都可以使用支持5线霍尔的无刷驱动器了,太好了。 ...

我是很不喜欢这种电机。

编码器信号6根线,霍尔信号6根线,5V/GND供电2根线

电机3根线。

这尼/玛控制一个电机,接了17根线。

有的编码器跟霍尔没有做在一起的,就得19根线。

====

楼主:
其实这种交流伺服,完全可以换用绝对值编码器,
然后霍尔信号线就可以取消掉。

比如这种:
UVW电机3根,
485A 485B 5V GND,4根。

可以达到相同的控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很不喜欢这种电机。

编码器信号6根线,霍尔信号6根线,5V/GND供电2根线

估计是为了精度,还有带RX  RT的编码器。。。

我上面那张图是多摩川的 14P 增量型编码器,我用不到ABZ信号,只需要接霍尔驱动器,让电机转起来就可以了,

我买的这电机很便宜,全新,带多摩川编码器,109元一个,好像今天被别人打包了,口水了好久,没钱打包

网友:
方法2足够启动了。电角度不用太精确,力矩不要反掉就行。

网友(2024-01-15):
正常应该是方法2,可以不用霍尔,对电机的匹配度要求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