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驱动 st7701s 这款显示屏模拟rgb 接口是否可行 ?

楼主(2023-04-11):
驱动 st7701s 这款显示屏, spi+rgb 接口的,rgb 需要模拟 实现,还带 HSYNC, VSYNC, DE ,PCLK 控制

单片机使用 stm32f030

8kbyte sram

网友A:
不说分辨率、目标帧率、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分辨率、目标帧率、显示什么

显示屏 分辨率: 480*480

目标帧率 尽量的快就行

显示文字类的, 绘制简单的图形 (图形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屏 分辨率: 480*480

目标帧率 尽量的快就行

这ram太小了... 就算只显示单色, 480*480/8也得28800字节的ram, 根本不够啊.
要么就只缓存若干行? 那CPU占用率又上去了

这是不懂事的老板提的要求么

网友:
上V3S 吧 芯片  20块左右
或者f1c10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ram太小了... 就算只显示单色, 480*480/8也得28800字节的ram, 根本不够啊.
要么就只缓存若干行? 那CPU ...

一行一行显示的

客户要使用这个 接口的 显示屏啊,而且总陈本 也是控制的比较死,所以 要想使用其他比较高端的 单片机不太可能了喔

网友:
显示文字现查字库还有点可行性,显示图形就洗洗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行一行显示的

客户要使用这个 接口的 显示屏啊,而且总陈本 也是控制的比较死,所以 要想使用其他比较 ...

那为啥还用stm,国产的同价位性能不比这个强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行一行显示的

客户要使用这个 接口的 显示屏啊,而且总陈本 也是控制的比较死,所以 要想使用其他比较 ...

就算一秒刷10帧, 每次显示一行也得每秒中断4800次...
换个大ram的mcu吧, 这么弄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一秒刷10帧, 每次显示一行也得每秒中断4800次...
换个大ram的mcu吧, 这么弄没法搞. ...

好吧,在跟客户沟通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拉倒了,我也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还用stm,国产的同价位性能不比这个强得多?

国产的也是可以的,

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便宜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C:
屏幕专业人士告诉你,F0百分百模拟不了。你要便宜的,用f1c100s 吧,这个单片机也就10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幕专业人士告诉你,F0百分百模拟不了。你要便宜的,用f1c100s 吧,这个单片机也就10块钱 ...

如果是16位并口的屏还能玩玩,tjc的2.4寸hmi就是一片f030c8t6, 驱动并口屏,还有触摸,tf卡,w25,串口
算是把f030用到极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6位并口的屏还能玩玩,tjc的2.4寸hmi就是一片f030c8t6, 驱动并口屏,还有触摸,tf卡,w25,串口

我目前的这个 st7701s 是 rgb 接口的,f0  需要模拟驱动才行,当然 也不知道能否模拟驱动成功 ??

表示没有信心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这个 st7701s 是 rgb 接口的,f0  需要模拟驱动才行,当然 也不知道能否模拟驱动成功 ??

表示 ...

放弃吧
F103用FSMC模拟驱动RGB屏都挺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
F103用FSMC模拟驱动RGB屏都挺费劲的

号的,感谢感谢啊

网友D:
现在有不少MCU自带RGB接口的,开发方便,效果也还好,价格还不贵,我们公司有用华芯微特的。
贵一点的(30左右价位),新塘、联阳等这些有带RGB/LVDS/MIPI这些接口的型号可选,分辨率一般可以上到1024*768或者更高。
还有一些像楼上提到的全志F1C100S/200S,便宜大碗,就是开发资料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不少MCU自带RGB接口的,开发方便,效果也还好,价格还不贵,我们公司有用华芯微特的。
贵一点的(30 ...

要便宜的话就ESP32什么的, 别的不看, 就是RAM要大, 能完整缓存一帧, 就好办了.
320*240*16位色的话, 先准备150k ram.
480*480*16位色那就得450k ram了.

150k还好, 基本各种带wifi的mcu都能满足(当然wifi恐怕不能同时工作了),

除了esp32还有gd32w515, w80x, 还有新出的什么air的.  450k就难了.

此外还有个tkm32f499, 这东西是个魔改的stm32f4, 没有ram, 集成了几M的SDRAM, 就是为了刷屏设计的. 本站有他们的分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的话就ESP32什么的, 别的不看, 就是RAM要大, 能完整缓存一帧, 就好办了.
320*240*16位色的话, 先准 ...

使用 esp32 我跟他们建议过,说贵了,哎,我也无语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