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charm有人在用吗?感觉好卡好卡,打字输入都不利索

楼主(2023-04-11):
去年用的是 intel 4770k电脑 没这个感觉,是当时的最新版本。

现在是AMD 5800H,软件更新到了现在的最新版本,感觉卡爆了,打字输入丢字符丢的一塌糊涂,隔一会儿电脑就死机了。

网友:
pycharm从来都没顺畅过,很多操作都是慢一拍

网友:
台式机用起来还可以,都是intel的CPU

网友:
太吃内存了,台式机上压力不大。

网友:
用过PyScripter,感觉挺好。

网友A:
系统内存够大就把配置的内存改大一点,然后使用SSD硬盘。

网友:
推荐用VSCODE. Pycharm实在 是太卡.

网友:
用了一年多,没有太卡的感觉,i7 8代 带u的笔记本,不过我内存比较大
用起来感觉比VS code顺手,特别标签功能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觉得更可能是按摩店的cpu的零零总总的小毛病。推荐换同档次因特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内存够大就把配置的内存改大一点,然后使用SSD硬盘。

改到独占4GB,还是卡

现在电脑还有不是SSD的吗

网友B:
挺流畅,可以怀疑一下输入法

网友C:
没觉得卡,很流畅,我py的ide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流畅,可以怀疑一下输入法

都是英文字符、数字,

无关输入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觉得卡,很流畅,我py的ide就用这个

版本号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本号多少?

版本号20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号2020.2.2

可能老版本好一些,

新版本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