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优利德UT61E+万用表的电流量程20A,为啥配10A保险管?

楼主(2023-04-11):
最近在看优利德的UT61E+万用表,注意到一个细节:电流量程最大是20A,但是保险管只有10A,而且还是快熔断型的。有坛友知道原因吗?
表盘图片:写了20A MAX。

拆机图片:保险管只有10A。

宣传图:量程确定为20A。

说明书截图:写了保险管规格为10A。

保险管规格(官方网店提供):确定是快熔断的。

网友A:
20A 测量时,只能10秒以内,这种低速保险管,不至于熔断。

网友A:
UT61E 确实是一代神表,我十年前买的,现在还涨价了

10A保险管,厂家敢用,就是说200%电流时能坚持几秒

测电流推荐这个小东西,非常准,优于标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T61E 确实是一代神表,我十年前买的,现在还涨价了

10A保险管,厂家敢用,就是说200%电流时能坚持几秒

这个表头精度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 测量时,只能10秒以内,这种低速保险管,不至于熔断。

看来是我对“快熔断”误解了,查了些保险丝的规格书,快熔断的确实有些能做到200%电流时坚持10秒,但也有最大5秒的。
而慢断的在2分钟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精度如何 ,

很好的。。。。比说明书标称的还要好。

唯一缺点就是这种屏幕有个最佳可视角度。不如数码管那种万向角度都可以最佳观看。、

只要你角度调整好,还是很6的,我一直在弄,另外他家也有220V 交流表等四五种表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9071650734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A650150071270%7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比说明书标称的还要好。

唯一缺点就是这种屏幕有个最佳可视角度。不如数码管那种万向角度 ...

详情里面都没有标精度呀?
有没有参考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情里面都没有标精度呀?
有没有参考值

我曾经的帖子里: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0964-1-1.html

可以看图,可以证明我自己使用的精度很不错。

====================

当时电子负载采样间隔时间改成1s一次就好了,装好软件默认的0.1S,就出现莫名其妙的文图,现在问题已经完美解决。

网友C:
这个表头是什么方案。

网友D:
我曾经测量交流电流 20A 10秒,结果不是保险丝烧断而是表笔的绝缘线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头是什么方案。

多半都是 HT5019 一样的 电量芯片方案,单芯片解决所有问题;或者类似的 MCU+电量芯片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测量交流电流 20A 10秒,结果不是保险丝烧断而是表笔的绝缘线融了。  ...

万用表测大电流得用夹子,不能用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