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13700k编译速度测试

楼主(2023-04-11):
旧电脑I5-6500(90%以上时间其实满足我的工作需要,15年淘宝买配件自己组装):
机械硬盘7200转,物理机5分49秒  虚拟机LINUX QT编译工程:12分40秒   (未开虚拟化)

新电脑I7-13700k(编译大工程用。5千多买现成整机):
机械硬盘5400转,虚拟机LINUX QT编译工程:3分32秒  开启虚拟化CPU后57秒
固态盘,win11  57秒  ,机械硬盘也同样是57秒

参考结论:
13700K(8大核8小核) 比旧的6500(4核)快大概4倍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编译速度没什么区别
虚拟机如果没开虚拟化会慢一倍多,开了虚拟化和物理机一样速度
使用内存盘ramdisk 编译时间几乎一样没有帮助

下次编译下LINUX内核试试,很久以前(10多年前)编译过记得要半个钟左右

楼主:
补充个LINUX内核测试速度:
机械盘虚拟机LINUX内核编译: X86架构默认配置编译,13分钟。ARM-LINUX用到的驱动少很多估计会快很多,另外虚拟机分配的内存多点也可以快不少。

功率平时空闲大概50W左右   正常使用80W左右   编译等高负荷时能达到400W

网友:
I7-13700k上月刚装了一个.......9K.....D5+64GB+2T-980......起飞的速度了....

网友A:
羡慕啊

我现在正在用的是775平台的   Q9450

网友B:
我的5700x加固态,虚拟机里交叉编译内核不到2分钟
十年起前要半个多小时
固态硬盘影响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700x加固态,虚拟机里交叉编译内核不到2分钟
十年起前要半个多小时
固态硬盘影响还是挺大的 ...

我本来预想差距应该也挺大的,结果发现对于我这个工程机械的和固态的内存的时间竟然基本一样。
我估计是我的工程文件少而小,磁盘本身的缓存可能就解决了,看了下LINUX编译时对磁盘读写还是挺多的,可能影响较大

网友C:
据说不怎么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不怎么好散热?

一般都装水冷散热的    平时35度(室温23)   全速编译时60-75度

网友D:
我的12600K表示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12600K表示已经很满足了。

我的i5-3320m已经很满足的 ????

网友:
现在固态便宜的要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

我现在正在用的是775平台的   Q9450

和现在的cpu相比775能效太低,真是电老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现在的cpu相比775能效太低,真是电老虎

确实能耗和性能相比现在的,是该淘汰了

我还有一台X79 平台的双路主机,24核58线程,三缓72M好像,那才是电老虎

当时挖硬盘币买的,现在吃灰呢。。。。

网友:
固态硬盘对编译速度是有帮助的提升的不是一点二点。虚拟机配置中的CPU核心数和内存容量对编译也有影响的。

网友:
楼主找些rust项目编译一下才能体现你CPU的价值

网友:
上个月 换了    AMD 7945  +4800     速度飞起  全大核心

网友:
装了台I9-13900K,配了128G内存,玩虚拟机编译linux、android速度很快

网友F:
唉,我的笔记本电脑 i5还只能降频用。全频的话半小时就CPU过热休眠。现在办公就只能用最省的0.8G的速度,2.6G半小时包休眠。电扇狂转也压不住。估计CPU出问题了。

网友G:
编译一下这个帖子11楼的文件,看看速度多快,几年前的旧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t=AMD&page=1
咨询一下,有谁用上了今年AMD新处理器笔记本来做嵌入式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译一下这个帖子11楼的文件,看看速度多快,几年前的旧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 ...

直接打开工程rebuild  5秒 。 不生成BROWSER 文件 2秒

网友:
仅上图,字数补丁

网友:
用的电脑配置同楼主位的旧电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唉,我的笔记本电脑 i5还只能降频用。全频的话半小时就CPU过热休眠。现在办公就只能用最省的0.8G的速度,2. ...

散热器堵塞了或者硅脂干了或者热管里面液体漏了,最好的办法是换掉整个散热组件试试。i5cpu老化概率很低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散热器堵塞了或者硅脂干了或者热管里面液体漏了,最好的办法是换掉整个散热组件试试。i5cpu老化概率很低 ...

我已经换了散热片和硅脂了。没用! 重装了系统,空系统都会这样。时间随机的。一般打开 CAD或者字母软件那些大型软件。用着用着就会过热休眠
温度会突然从40度一直往上升直到突破90度,然后休眠。风扇狂转,温度就是降不下来。 但是我把系统设为节能模式 CPU主频降到0.8G--1.1G就可以顺利运行。最多运行时间邵长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换了散热片和硅脂了。没用! 重装了系统,空系统都会这样。时间随机的。一般打开 CAD或者字母软件 ...

现在二手电脑,那么便宜,换一台吧,自己的时间也值钱啊,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换了散热片和硅脂了。没用! 重装了系统,空系统都会这样。时间随机的。一般打开 CAD或者字母软件 ...

我以前一台三星电脑也是如此,换过硅脂,换过散热器,清理过灰,就是经常cpu超温自动关机。刚买的时候,手放在散热口能够感觉到很热的风,出问题之后,散热口的风就只有点点热了。也不知道哪个环节的问题,就只能整机换了。

网友(2023-11-28):
有没有购买链接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一台三星电脑也是如此,换过硅脂,换过散热器,清理过灰,就是经常cpu超温自动关机。刚买的时候, ...

热管有寿命的

网友:
我自己干私活用的电脑Keil编译,普通CPU就够用了。但是上班公司的工程都是几千个文件的大工程,每次编译半小时,真想搞个好的CPU自己去拆了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