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车,发现电车续航虚标,主要是因为空调

楼主(2023-04-11):
车是100度电池,cltc续航是740
最近天气不用开空调,城市堵车道路电耗才12.3左右,对应续航算下来都800多了。如果开空调,电耗就要16.5左右,续航会缩到600,就是8折左右。
开电车的坛友,是否也是类似情况呢?

网友:
匀速40跑也就不到4.5这可能吗。电动机在中低速的反应比发动机快的多,一脚油门下去,立马六七十。正常使用都应该有15度以上。尤其是那种非三元电池的,会更高

网友:
听汽车类广播节目,8折太正常了,没毛病

网友:
大多数电车主都为厂家考虑了,打折可是实打实的出厂就这样了......为啥不觉得一开始就是坑了?
还给打折找借口了...

网友A:
这是算发现新大陆吗?油车开空调一样耗油啊,

网友:
是这样,空调是耗电大户。什么牌子都一样。

网友B:
我的电车38.5度都喊400公里,歪道超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车38.5度都喊400公里,歪道超车!

实际能跑2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能跑200吗?

冬天可以的,夏天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算发现新大陆吗?油车开空调一样耗油啊,

以前不是有段子说,看到朋友关空调,就知道要准备超车了。

网友D:
话说纯电相比混动主要优势是什么?

网友E:
年初 给我老婆 买了一个便宜的电车 6W,接送小孩上学。 标称 210公里。 不开空调/制热 情况下 差不多能跑200公里。夏天快到了 我估计开空调 最多 也就120 公里左右。不过接送小孩上学也 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是有段子说,看到朋友关空调,就知道要准备超车了。

哈哈 好有喜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年初 给我老婆 买了一个便宜的电车 6W,接送小孩上学。 标称 210公里。 不开空调/制热 情况下 差不多能跑20 ...

6W是新车吗 什么牌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W是新车吗 什么牌子的

新的,长安 糯玉米 啊,全套落地 差几十快  6W,我买的早一点,而且 我没怎么讲价。 现在估计更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的,长安 糯玉米 啊,全套落地 差几十快  6W,我买的早一点,而且 我没怎么讲价。 现在估计更便宜点。 ...

嗯 接送孩子挺好,不需要考虑远途,我家没有买车位,充电是个问题,不然想买一辆钓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纯电相比混动主要优势是什么?

纯电电池大,不用加油呀,不用保养发动机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是有段子说,看到朋友关空调,就知道要准备超车了。

关空调?不存在的。
直接降2档3档,发动机踩到4K转。2-3秒就超了。

网友:
制冷其实还好, 冬天制热更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纯电相比混动主要优势是什么?

插电混动还是不插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空调?不存在的。
直接降2档3档,发动机踩到4K转。2-3秒就超了。

对,很多车油门踩大了,会自动断开空调的离合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新的,长安 糯玉米 啊,全套落地 差几十快  6W,我买的早一点,而且 我没怎么讲价。 现在估计更便宜点。 ...

你们那里冬天冷么?我也想搞个的电车上下班,来回6公里,有地库,可是冬天太冷了。

网友J:
电动汽车的整体的效率很高,所以空调暖风等等增加的能耗就显得很显著,甚至下雨车轮挂上雨水都会影响续航。想想100度电的能量大约也就10升多点的汽油,还有任何测试都需要一个标准,不管CLTC或WLTP都是按一定的标准来测试的,但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不同,导致电耗不同很正常,目前吐槽所谓续航虚标其实是一种补能焦虑,油车也没几个人能开到工信部油耗,但是大家觉得很正常,是因为加油很方便。
题外话,某场效应管的Id标称50A,谁能在一般的使用中用到50A?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们那里冬天冷么?我也想搞个的电车上下班,来回6公里,有地库,可是冬天太冷了。 ...

南京,冬天也比较冷,但这边开电车的还是比较多。但相对于你们那边要好一些。你们那边 冬天太冷了,电池没有加热系统 估计充不进电。自己能充电,搞个小电车还是挺方便,体积小好停车。现在 在家附件跑都不开油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动汽车的整体的效率很高,所以空调暖风等等增加的能耗就显得很显著,甚至下雨车轮挂上雨水都会影响续航。 ...

抛开测试速度谈能耗都是空谈
一般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八九十吧,而电池可能才六十左右,所以跑高速电车会能耗飙升

网友A:
我的标Y要是充满电,按匀速80以内,不开空调,不急加减速,随便能开出厂家号称的525公里。。但日常是不可能这样开的,你说这算不算虚标?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南京,冬天也比较冷,但这边开电车的还是比较多。但相对于你们那边要好一些。你们那边 冬天太冷了,电池 ...

我打算在地库充电,地库冬天温度在零上几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打算在地库充电,地库冬天温度在零上几度。

你那边 开电车的多吗? 开的人多 就证明 没问题。 你这距离很近 再差 也能跑一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边 开电车的多吗? 开的人多 就证明 没问题。 你这距离很近 再差 也能跑一周吧。 ...

特斯拉比较多,其他的很杂,没太注意。

网友:
评测类的节目找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小胡说车测过不少电车,可以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抛开测试速度谈能耗都是空谈
一般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八九十吧,而电池可能才六十左右,所以跑高速电车会能 ...

好像特斯拉的比较没问题,基本上在南方正常情况下特斯拉的续航是可以信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动汽车的整体的效率很高,所以空调暖风等等增加的能耗就显得很显著,甚至下雨车轮挂上雨水都会影响续航。 ...

你是想的太好了,有些车参加测试的跟真实卖的车电池度数都差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标Y要是充满电,按匀速80以内,不开空调,不急加减速,随便能开出厂家号称的525公里。。但日常是不可能 ...

你这个不是综合测试,是某特定测试。不可能我把我10L的汽车开出5L的百公里最低油耗就说这个车油耗是5L吧,那真歪道超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很多车油门踩大了,会自动断开空调的离合器

之前我的车就是,手动挡,夏天市区很热,我都想找到那个离合器的继电器,直接改个开关到中控台上,只要开空调就自己打开开关,让离合器一直吸住。

网友:
我实测过21款特斯拉毛豆三,夏天驻车了空调,停在室内的,大概一小时要消耗20公里的续航,车子市50度电池(其中特斯拉是藏电5度不用的),车机表显424公里EPA里程(非中国的CLTC虚标标准,美国标准比较实在),折算下来12度电每百公里,那么空调制冷是大概耗电是每小时2.4度电。特斯拉的热泵空调效率已经是业内领先的了,其他的车子耗电只会更大。对照参考下,车辆80公里~90公里的时速,在杭州运溪高架来回共50公里路况通畅(当然了高架上坡下坡起伏还是有不少的,不是完全水平路面),不开空调情况下车机显示耗电是95WH每公里,折合是9.5度电每百公里。如果是国道长途基本上是8度多每百公里,不到9度。对比下来空调的能耗还是非常可观的。电车和油车不同,冬天对电车很不友好,没有油车发动机的废热可以来利用,能耗更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话说纯电相比混动主要优势是什么?

家庭第二辆车或者只上下班用,一年只要油车换机油的3-500就够电费,十年下来省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是有段子说,看到朋友关空调,就知道要准备超车了。

哈哈,好冷~
我的车增程小车,半地板油,就轻松超车了的,无论是冬天开着空调,还是夏天开着空调(夏天停着车,待车上一整天,也就耗2度电左右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82159190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家庭第二辆车或者只上下班用,一年只要油车换机油的3-500就够电费,十年下来省不少。 ...

是的,我在看那个吉利熊猫,200km续航,上下班跑 ,晚上地库充电。

网友:
我的车纯电标称200公里续航,气温高于10度,基本上能开到180公里,现在的气温能开到210公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