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还在用Keil4的小伙伴?

楼主(2023-04-12):
Keil4 还有必要保留在电脑里吗?

网友:
好像没必要了

网友:
C51 也再 5下面使用了

网友A:
用了十几年keil4,最近玩了两下mdk,发现不能与新的mdk搞到一起,升级到了keil5

网友:
老电脑,win7,我在用啊。不过都是自己玩玩demo,做做技术储备。都没做产品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十几年keil4,最近玩了两下mdk,发现不能与新的mdk搞到一起,升级到了keil5 ...

同一台电脑 keil4和keil5 可以同时存在啊

网友:
4和5可以共存的。4是比较方便啊,不用下载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台电脑 keil4和keil5 可以同时存在啊

我没说清楚,keil5和新的mdk整合到一起了,器件选好后自动选择编译器,即使安装的时候是分开安装的,我觉得这样挺方便。还有就是如果装keil4和mdk,keil4的工程也会默认用mdk打开,然后编译就报错。该升级就升级,别留恋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老工程,4和5的工程以及固件库不一样

网友:
armcc都停止更新好久了,现在最新版的只有clang了。

网友:
老程序还在用

网友C:
KEIL4编译速度快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4编译速度快还在用

今天刚装上,
同一个工程,全部编译。

Keil 5 速度 比4 快了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装上,
同一个工程,全部编译。

请教,4与5,编译的hex/bin文件是一样吗?

网友:
之前开发H7的时候换的keil5,因为keil4不兼容它的hal库,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