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理汽车方向盘上的音响按键失灵(挑战一下坛友,我这故障怎么维修)

楼主(2023-04-12):
这是我的汽车方向盘音响按键部分。日产SUV.

其中(i)按键跟音响无关,是切换行车屏幕的数据显示。

(◁▷)是上一首、下一首,大概一个月前开始有点不好用,需要用力多按几下,才能动作。

以我的知识判断,肯定是按键开始接触不好。心里还纳闷;日本的按键不是质量最好的吗,怎么汽车按键都质量不好?!

因为我都是手机蓝牙播放(使用飞傲BTR3)跟汽车相连,音质跟线连基本一样。所以,(◁▷)键没有用。所以,就不理它了。

前几天,送老婆去坐地铁,突然发现,(+ 喇叭 -)失灵了!按下去没有反应!!

我停车。发动机熄火。然后重新启动。方向盘上的(+ 喇叭 -)按键恢复正常了!

以我的知识判断,肯定是汽车音响软件又bug了。但纳闷的是:这车开了6年,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这问题。

很快发现,(+ 喇叭 -)还是有问题。也是大力多按几次,有时突然就可以了。

甚至(SOURCE)也会出现问题。

奇怪的是,跟音响无关的(i)却一直没有问题。

以我的知识判断,方向盘里面应该有一块pcb板,插头接触不好。当我大力按下去,偶然就接触好了。

所以,我想拆开这音响按键面板。于是问我同村的怎样拆(他在市里开维修店,多年来一直帮我修车,技术很好,从来没有修不好的)。他说很简单,拆开方向盘左右两个螺丝就可以了。

我发现这两个螺丝需要专门的工具,梅花六角,里面还要孔心的。

所以将车开到他的修车店。维修师傅说,按他的经验,应该是方向盘游丝的问题。游丝是负责解决将方向盘的转动导致的线材扭曲后容易折断的问题。

我不认同。我认为就是按键板接触不好。并且说出我的依据:方向盘不动的时候,我用力多按几次,就可能可以使用。师傅也认可了我的观点,说如果游丝故障,音响声音会时断时开的,我的车没有这种故障,可能不是游丝。

于是按我的思路维修。

确实只需要拆下左右2个螺丝,但要取下整个安全气囊!安全气囊只有两根线,据说加上12V电压就会爆开。

音响按键板从安全气囊组件上面拆出来:

这是拆走音响按键板和定速巡航按键板(方向盘右边按键)后的安全气囊。

拆出来的音响按键板和定速巡航按键板:

插头里面的触电检查过,很完美,没有生锈:

音响按键板

没有想到,汽车上高度可靠的按键,竟然不是实体按键,竟然是薄膜按键:

让我惊讶的是,这块音响按键板的排线,竟然是直接焊线的!

我反复检查这块pcb,没有任何虚焊。

我拿万用表,每一条pcb走线都测试过,无论静止或是用力弯曲pcb,走线和过孔都是通的。

我心一狠,使用烙铁,将这块pcb上的全部焊点,补焊了一次。每个触点都加上了焊锡。

安装回去,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于是让修车店老板,帮我订购这个部件。看来肯定是左右两块板+连接线一体订购的。

大家认为,我上面的维修和推理怎样?

迟些继续写。

楼主:
答案在26楼。

网友A:
看着是那个橡胶按键上的导电涂层磨损了吧。可以在按下按键时测试连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那个橡胶按键上的导电涂层磨损了吧。可以在按下按键时测试连通性。 ...

测了,导电性很好。

网友B:
这种按键方式和常规电视遥控器的一样,触点氧化 或者橡胶导电层 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按键方式和常规电视遥控器的一样,触点氧化 或者橡胶导电层 容易出现问题 ...

触点是镀金的,状态完好。橡胶导电层性能也是完美的。

日本的汽车部件质量还是杠杆的。

网友C:
不怕气囊 弹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气囊 弹出吗

气囊通电12V才会弹出。汽车系统高度可靠,怎么会弹出气囊?

网友D:
时间久了,电阻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久了,电阻不准了。

这故障已经修好,所以我可以回复你,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E:
只与音响有关,推测车机尾部线材松动/线材磨损导致线控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与音响有关,推测车机尾部线材松动/线材磨损导致线控不正常。

车机尾部线材松动?

我用力多按几次方向盘上的按键,有时就可以了。怎么会是车机尾部线材松动?

网友F:
转动又要电气连接的部件“滑环”,这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动又要电气连接的部件“滑环”,这个坏了?

你是说方向盘游丝?

一开始修车师傅也是说这个部件坏。但我认为不是,楼主位提到了。

网友G:
最近发现我车载音响六碟主机屏幕有时不亮了,但是各种按键操作没有任何影响,有时断电后重启屏幕又能点亮,正在猜测鼓障原因,看看这故障维修能不能给我一点启发。

网友:
如果不能按常理推测
坛主的车是不是装了其他东西干扰到了

网友H:
方向盘的游丝....导电滑环.....转时间久了,可靠性变差........或者就是主机尾插....检查一下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发现我车载音响六碟主机屏幕有时不亮了,但是各种按键操作没有任何影响,有时断电后重启屏幕又能点亮, ...

我这故障仅限于方向盘上的按键。音响上面本身的按键和功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向盘的游丝....导电滑环.....转时间久了,可靠性变差........或者就是主机尾插....检查一下了哦! ...

主机尾插?是指音响主机后面的插座?

网友I:
我的车有坏过,是里面的游丝盘里面断了线,里面的软排线跟着方向盘转的,转多了容易扭断。

网友:
只是按键板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车有坏过,是里面的游丝盘里面断了线,里面的软排线跟着方向盘转的,转多了容易扭断。 ...

怎么解释我这个?

维修师傅说,按他的经验,应该是方向盘游丝的问题。游丝是负责解决将方向盘的转动导致的线材扭曲后容易折断的问题。

我不认同。我认为就是按键板接触不好。并且说出我的依据:方向盘不动的时候,我用力多按几次,就可能可以使用。师傅也认可了我的观点,说如果游丝故障,音响声音会时断时开的,我的车没有这种故障,可能不是游丝。

网友:
这种按键是通过AD测电阻的方法来识别按键,猜测是某个电阻开裂或者虚焊,导致接触不良,或者某个按键的导电橡胶老化,使电阻值变化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释我这个?

很有可能是在你大力按时,扭动了方向盘,游丝在没有断完的情况下有时接触到,这时按键起了作用,认为是按键接触不良,你上面有说按键很少用,打开来看了也没有发现问题,常工作的就只有游丝。

网友:
我有打开过游丝盘,里面软排线没有顺着道走,有可能我方向打很重或快,排线都折在一起了,后面再转方向盘就容易断线,都断了很多条,没法修,买了一个盘160块钱换上了。不过跟坛主的不是同一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有可能是在你大力按时,扭动了方向盘,游丝在没有断完的情况下有时接触到,这时按键起了作用,认为是按 ...

对头!就是这原因。

我事后分析,是我的游丝刚刚断开,方向盘只要动一点点,它就能联通,就只是某个点(方向盘直行位置)才出问题。所以,我大力按按键,其实包括了不小心拧动了方向盘。

至于为何跟音响无关的(i)没有故障,是因为它碰巧还没有断。

是修车师傅帮我确定这个故障的。他开着发动机,原地左右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我平时开车不可能这么大幅度转动的,马上就测试到故障了:方向盘拧走30°,所有按键恢复正常。方向盘0度,所有按键都无法使用了。因为大幅度扭动,这时(i)按键也不行了。

于是订了原厂配件(需要提供车架号,日产才不会发错货):

所谓的“游丝”,其实里面就是2条排线,拆开是这样的,我网上找的图片:

要拆解到很深才能更换游丝组件。

网友:
基板好的,那是薄膜按键的行程不够吗

楼主:
原厂配件+人工,总共350元。

这个价格非常厚道的了。人工费100元,原厂配件250元(副厂110元,我要求一定要使用原厂配件)

于是,我的车都方向盘上的按键,又恢复到新车丝般顺滑的状态。

网友J:
原来游丝就是软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游丝就是软排线。

其实这些软排线可以更换的,25元/条。总共2条。

我不想更换,直接250元购买原厂组件。

网友K:
按操作规程,气囊拆下后得用线短路掉接点的,维修手册上这么说的

网友:
这么复杂

按键接触不好的我都是喷WD40,万能喷剂,

网友:
方向盘游丝这是古老的设计,看来可靠性也不咋的。现在办法很多的可以提高可靠性,比如用红外光在密闭空间耦合,这个时候只需电源就可以。这个就像鼠标的机械划环编码器升级为光学的的寿命与可靠性简直提升了几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操作规程,气囊拆下后得用线短路掉接点的,维修手册上这么说的

这是怕有外来电压干扰,引爆气囊。

其实不用的,根本不可能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