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心心念念的电机,被别人打包了。。

楼主(2023-04-12):
昨天心心念念的电机,被别人打包200个,已经下架了

口水了很久,我也只零星买了一点点而已,哎,穷啊。。。。

另外还有一家另一款的,也是眼馋很久了,估计也快没了,

想挣点小钱,经常关注这些清库存的卖家号

没啥本事,能力与资金有限,只能这样“投机取巧”挣点小钱

客户要求宽度限制6厘米以内,无刷,功率500瓦左右,同心度0.05以内

图上这一套600元,客户预付300,尾款300,运费39元,能挣多少呢,

我做的各种设备,能控制住成本就靠这点了,当年闲鱼的触摸屏123轴控制被我搜刮了2年

只要有人上架,就被我100多元买走了,

也没有大客户,都是和我一样,严格控制成本的

不舍得花大价钱找非标公司,只能和我这“臭味相投”的人合作了

好难啊,感觉媳妇跟人跑了似的,啊哈哈

网友A:
做生意没有足够的本金,有机会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溜走。

网友:
关键字搜了一下,还有几家贵几十块钱。市场应该不缺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生意没有足够的本金,有机会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溜走。

你借钱给楼主啊。

借他5000元,他每月还你500元利息。

楼主:
莫大瞬间把我忧伤的心情给逗笑了,

=================

降成,降到极致,我做到了。。。和各路大神比,我这就属于LOW到了极点。

网友B:
你这都算不上杂牌了,你这属于DIY级别的。工厂敢买吗?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都算不上杂牌了,你这属于DIY级别的。工厂敢买吗?敢用吗?

哈哈,能用即可,算是DIY

客户受众不一样,不是给工厂,大多数都是给和我一样小作坊用的。

原厂主轴附件贵啊,我现在以前的产品不做了,主要做手动、数控滑台模组,各类低端小主轴等

找我的客户,大多是成本越低越好,很多是一批活做完,就用不到了。

楼主:
感觉很美啊。。。。大公司的环境就是比散乱污的作坊条件好。。

网友:
巧了,昨天我也看到了这个链接。

网友:
舍得投入才有回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很美啊。。。。大公司的环境就是比散乱污的作坊条件好。。

这种是什么机器,搞得那么多,非标件,不要成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什么机器,搞得那么多,非标件,不要成本吗?

凸轮式自动走刀车床,专门用来大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大瞬间把我忧伤的心情给逗笑了,

=================

你微信多少?有时候忙不过来看看能不能转给你做一些

网友:
这个伺服电机108, 就是单后端编码器也不止这个价格啊

网友:
都是二手电机,这种新的不带编码器好像要200多

网友D:
杰盛电机有货,楼主把它打包吧,免得我忍不住乱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杰盛电机有货,楼主把它打包吧,免得我忍不住乱花钱。

没钱打包啊,不然早打包了,这款特别适合我用。手里只零星买了十几个。

隔壁还有100多个,更好的,得1万多块钱,不过卖家卖了快2年了也没卖完,卖不动

网友:
傻吧,那块要配个500W以上电源,要多加百来块,网上一个400W伺服也不过400多而已

网友:
图上这一套600元,客户预付300,尾款300,运费39元
你赚啥?
出很多套吗?

网友:
这个电机估计就是楼主出的,批量一套交流700W左右无刷+霍尔200左右

网友:
电机又降价了

网友E:
夹头这块感觉有点费事了,去掉联轴器和3爪(3爪精度有限),直接上er16夹头那种,套上就完事,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头这块感觉有点费事了,去掉联轴器和3爪(3爪精度有限),直接上er16夹头那种,套上就完事,不香? ...

我有ER的轴,

电机轴不推荐直接安装夹头,首先电机轴承太小,其次电机轴承是被波峰垫顶住达到消隙目的,包括松下安川等伺服电机也是这个结构。

有波峰垫才感觉没有轴向间隙的,其实力气大过波峰垫,还是有间隙的。波峰垫的存在,就不适合电机轴直接安装任何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ER的轴,

电机轴不推荐直接安装夹头,首先电机轴承太小,其次电机轴承是被波峰垫顶住达到消隙目的, ...

这款装自行车是不是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ER的轴,

电机轴不推荐直接安装夹头,首先电机轴承太小,其次电机轴承是被波峰垫顶住达到消隙目的, ...

也是,轴向力度很大确实是个问题。
换个思路,平推轴承行不行,当然这个是闹动的骚想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轴向力度很大确实是个问题。
换个思路,平推轴承行不行,当然这个是闹动的骚想法而已。 ...

推力轴承低速可以,高速不行了,还要防尘,我的缩小版没有使用同价格的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也是密封问题,不如深沟球简单直接。

网友:
淘宝那个168配个涡轮蜗杆的还不错,买了两个玩一下。不过根据找到的说明书,编码器是差分abz增量,带霍尔。5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