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问题, 做了个恒阻电子负载,

楼主(2023-04-12):
如图, vcc没有电压的时候mos 栅极电压多少? 怎么才能让vcc没有输出的时候,mos栅极为高电平

网友A:
你这么弄肯定振荡... 至少反馈环路加个RC啊
以及这是恒流负载, 不是恒阻

网友B:
楼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这个图使用VCC,也就是输入电压分压做基准,工作模式就是恒阻,只不过这是最简电路,离真正实用还差很远。

网友C:
管子炸的时候,整个塑壳被炸碎,炸后变成了很多完全是烧红的颗粒,比芝麻大一点到处飞。有一次进到脖子里受伤休息了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弄肯定振荡... 至少反馈环路加个RC啊
以及这是恒流负载, 不是恒阻

应该是恒阻吧,控制电流随着负载电压VCC变化而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子炸的时候,整个塑壳被炸碎,炸后变成了很多完全是烧红的颗粒,比芝麻大一点到处飞。有一次进到脖子里受 ...

差点被电容把眼睛射瞎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这个图使用VCC,也就是输入电压分压做基准,工作模式就是恒阻,只不过这是最简电 ...

哦哦, VCC为0的话运放输出自然也是0了, 不过恐怕得给运放提供个负压供电.
以及最好加个运放, 把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放大几十倍再给上面的运放.

这是我经常用在LCD背光供电的电路:

网友:
理论上没有VCC时运放输入为0,实际电路由输入偏置电压有关,基本为负或0,你的目标是没有VCC时输出为高电压,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运放负输入上加个小电压,实际上会影响输出精度;
我猜电路在小电压工作时不正常你才有这种想法,用输入偏置电压低的芯片或电路补偿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点被电容把眼睛射瞎的飘过。。

不怎么研究电源的飘过,原以为玩电子的几乎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职业了,顶多就是烙铁烫一下,
坚定了决心,不搞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怎么研究电源的飘过,原以为玩电子的几乎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职业了,顶多就是烙铁烫一下,
坚定了决心, ...

我这个射眼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电源,都不是开关电源,是个普通的Boost升压DCDC,但是FB反馈电阻开路了……输出电压直接上天,然后电容就射出来了……
幸好被眼眶挡了一下,要是再偏个几毫米就不一定了。。
编辑补充:
我还记得当时整个屋里所有人都安静了数秒。。然后我哥们幽幽的说了句:xx啊,你该休息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哦哦, VCC为0的话运放输出自然也是0了, 不过恐怕得给运放提供个负压供电.
以及最好加个运放, 把采样电阻 ...

想请教下,C202的作用是什么?如果用导线或者电阻会怎么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C202的作用是什么?如果用导线或者电阻会怎么样?谢谢

防止震荡,不能用导线短接,换电阻也异常。简化可以开路,但可能震荡。

网友:
Vcc=0时,运放两个输入端都是0,
如果你的运放是LM358,他是PNP,输入端是对外输出电流的(虽然很小很小),但因为两个输入端对地接的电阻不同,理论上同向输入端电压略大于反相输入端,
但这个电压太小,比失调电压还小。而失调电压是正还是负,看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