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写法正确的话,速度抖动能做到和六步换向法一样吗

楼主(2023-04-12):
这两天在调试带霍尔带增量式编码器的电机。

使用6步换向法的驱动方式,采集了编码器速度,速度几乎就没有抖动。

换用svpwm单极型、svpwm双极型,spwm , 这三种,抖动都要比六步换向法要大一些。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

网友:
可能也要考虑电机的磁结构吧,毕竟电机里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构,定子形状调整一点点变化就挺大呢,而且磁钢也有各种情况,平行充磁径向充磁,斜转子,还有磁钢的形状和安装类型问题,给驱动的波形是完美的不见得实际运动就是完美的。

网友A:
恰恰相反,svpwm可以任意电角度输出,转起来很柔和。 六步换向只能输出360/6这几个点角度,应该抖动更大,转矩不连续,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svpwm可以任意电角度输出,转起来很柔和。 六步换向只能输出360/6这几个点角度,应该抖动更大, ...

但实际上测试结果是,六步换向的速度采样结果非常好。跟maxon空心杯有刷电机直接通电的效果一样好。

速度采样波形上几乎看不出来有任何转速抖动。

我也觉得很纳闷。按道理,换向瞬间速度得是有抖动的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实际上测试结果是,六步换向的速度采样结果非常好。跟maxon空心杯有刷电机直接通电的效果一样好。

速 ...

你说抖动的是fo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抖动的是foc控制?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

今天半夜优化了运算精度后,波形已经好很多了。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些突兀的毛刺。

楼主:
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速度曲线稳得一笔
仅仅只有编码器采样级别误差的波动。

网友:
利害,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速度曲线稳得一笔
仅仅只有编码器采样级别误差的波动。

这才对嘛。按理说FOC比六步换向好的多

网友C: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前面程序有比较多瑕疵。至于前面的毛刺如何产生的,我目前还尚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把执行周期精确化、固定化、无关代码删除后,

它自己就消失了。

网友:
SVPWM,数字电源上也常用

网友D:
你的电机的反电动势波形是什么样的?方波还是正炫波?

楼主:
这个是SVPWM驱动的。肯定是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的反电动势波形是什么样的?方波还是正炫波?

拖拽方式测量,目前没条件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速度曲线稳得一笔
仅仅只有编码器采样级别误差的波动。

看到这个软件页面,老板现在开始进军无刷伺服了吗?
这个是您的吧 http://www.robomodule.net/downloa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软件页面,老板现在开始进军无刷伺服了吗?
这个是您的吧 http://www.robomodule.net/download.h ...

无刷伺服如果单卖驱动器,比较难弄。

基本上想单卖驱动器养活一家人已经不可能了。包括有刷的也是一样。

去年还怀有希望,以为情况不好是暂时的,等疫情放开就好了。到今年,放开了,情况反而更差,已经确定可以宣布关店结束了。

下一步是找工作了。要么是找一个专门做驱动器+电机的公司,要么是做整机用到驱动器的公司。

楼主:
目前调好了

纯速度模式
纯位置模式
速度位置模式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我目前认为的无瑕疵的程度了。
之前有刷版本的控制算法,在这次算法改进中,基本全部被推翻了。
也就是说,以前的虽然能用,但跟现在的比起来,控制效果曲线细节真的是差远了。

但还存在电流采样硬件上的瑕疵,就是这个版本的硬件使用的是LMP8601做的电机抽头采样。
准不准是另外的事,问题出在,MOS还没进入工作状态,这个芯片的模拟电压输出脚就跳的很厉害,原始数据跳动幅度接近200mA,使用均值滤波后,静态还有50mA跳动。
拿其他io去套用AD采样,原始跳动40mA,均值滤波后10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调好了

纯速度模式

上位机用什么写的?曲线控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用什么写的?曲线控件是什么?

C# wpf  现在可能有更优秀的画图控件,我这个比较老了,dll还是2015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似乎定位到毛刺的问题了。

应该是TIM1->CCR寄存器更新的时机,处在CCR要发生比较输出的附近造成瞬间的波形紊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定位到毛刺的问题了。

应该是TIM1->CCR寄存器更新的时机,处在CCR要发生比较输出的附近造成瞬间的波 ...

正常的采样偏差的毛刺,一般是一个上跳接一个下跳,成对儿出现的。如果不是,优先考虑程序和滤波算法的问题

网友B:
LMP8601带宽够么,我看是0.06mhz,会不会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P8601带宽够么,我看是0.06mhz,会不会有点低

这个芯片是之前某无人机大厂用过的,我直接抄的,结果居然有这么大的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之前某无人机大厂用过的,我直接抄的,结果居然有这么大的坑。

我别瞎说再误导你
找了个pdf。参考21页。LMP86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别瞎说再误导你
找了个pdf。参考21页。LMP8601

TI推荐是一码事,好不好用是另一码事。

现在它确实数据抖动太大了。输入端都没PWM,它自己都在跳。

TI的很多器件都是有瑕疵的,批量用过了就知道了。我以前用了很多TI的,后来陆陆续续换掉了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C# wpf  现在可能有更优秀的画图控件,我这个比较老了,dll还是2015年的。

具体什么控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什么控件呢?

DynamicDataDisplay.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