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超声波刀,每秒钟振动4万次,切东西软硬通吃还不费力

楼主(2023-04-12):
【不可思议的超声波刀,每秒钟振动4万次,切东西软硬通吃还不费力-哔哩哔哩】 https://b23.tv/H7a2mpq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oipllxOfsC89ix5P3F9xg
提取码:n81d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oipllxOfsC89ix5P3F9xg
提取码:n81d
(20mb)

网友A:
以前接触过,遇水即废。对刀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可能我接触的比较单一

网友:
展会上摸过,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指切割手感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遇水即废。对刀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可能我接触的比较单一 ...

遇水即废?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描述的不够细致。举个例子,高频振动会产生热量,水会把这些热能消耗。以前我们也打算用来切食品,做的像视频里切面包那种,只能像切比较干的食品。有个客户想要求我们切肉食一类的食品,发现一点效果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描述的不够细致。举个例子,高频振动会产生热量,水会把这些热能消耗。以前我们也打算用来切食品,做的 ...

不伤手!~~

网友B:
见过一种超声波主轴,大概就是主轴上面加了超声波换能片。可以价格特别硬的材质,并且可以做微孔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描述的不够细致。举个例子,高频振动会产生热量,水会把这些热能消耗。以前我们也打算用来切食品,做的 ...

肉类因为有肌肉,割开肌肉要有3mm左右的横向行程,超声波刀显然不具备这条件

网友D:
公司有台20瓦的超声波切割刀,做手板时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水即废?什么意思?

遇水则废是超声波刀在水中快速振动会产生大量气泡,气泡迸裂会对刀具产生物理腐蚀,刀具如果有抗腐蚀涂层可以很好在水中工作,超声波清洗机里面装水一样工作,就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种超声波主轴,大概就是主轴上面加了超声波换能片。可以价格特别硬的材质,并且可以做微孔加工。 ...

玉石加工中打孔就用超声波打孔,打孔的针就是普通钢丝,靠的是带动金刚砂磨料来打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肉类因为有肌肉,割开肌肉要有3mm左右的横向行程,超声波刀显然不具备这条件 ...

看来你才是专业的。当时我们只是做设备,根据经典下的结论,多谢谢指教。

网友E(2023-07-04):
引用 网友C:
肉类因为有肌肉,割开肌肉要有3mm左右的横向行程,超声波刀显然不具备这条件 ...

我们公司是做超声手术刀的,专门切人肉的

网友F:
手碰到刀刃会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公司有台20瓦的超声波切割刀,做手板时非常好用。

只能切简单的PVC,亚克力吧,能切PCB和金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能切简单的PVC,亚克力吧,能切PCB和金属吗?

正常都是切塑料,PCB也切得动但刀片换得快,金属就不用想了。

网友H:
能不能代替鑽頭鑽墻,或者打地板水泥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代替鑽頭鑽墻,或者打地板水泥塊?

功率不够,大功率成本太高,还不如来个冲击钻便宜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是做超声手术刀的,专门切人肉的

贵不贵,做厨刀切牛肉会不会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碰到刀刃会怎么样

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贵不贵,做厨刀切牛肉会不会也很好?

能量外科手术器械
切牛肉不太好吧

网友:
超声波洗牙器宣称碰到牙龈会停下来,这个是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