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确实不太行,买后悔了

楼主(2023-04-12):
Win10最新版,amd 5800H

Edge浏览器每天都能出现1-2次卡死,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
感觉不是CPU的问题吧?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会不会?

网友:
系统优化一下也许有用

网友:
我用的5800u从来没出现呢

网友A:
应该不是CPU的原因,我的edge也是最近好卡,以前都一直好好的,intel的CPU,一直没找到原因,没办法换了google的浏览器。

网友:
是否驱动问题?最大可能是显卡驱动

网友:
将硬件加速禁止掉试试。

网友B:
浏览器的硬件加速关闭,前一个电脑不关也没事儿,换了一个电脑必须关闭,否则在线视频就是黑屏,都是inter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CPU的原因,我的edge也是最近好卡,以前都一直好好的,intel的CPU,一直没找到原因,没办法换了goo ...

我的edge也是最近突然开始卡了,卸载掉几个软件之后 意外恢复正常了。

网友:
很多人程序跑的不正常也经常怪MCU

网友:
5800h挺好用的呀,win10能不更新就不更新。

网友:
很多人程序跑的不正常也经常怪MCU+1

网友:
最近edge更新两次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情况。不过I7 6代不卡

网友C:
用Google呀,毕竟不是微软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oogle呀,毕竟不是微软亲

chrome的书签好像不能多电脑同步?

网友:
我用的5950X  和 7700X 没有楼主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
不要用最新版,坚守1909就足够了。。直接干掉自动更新 以免三哥捣鬼。

网友:
CPU 说这锅我不背 ,

网友:
去年买的 5900X, 非常好用
浏览器我不用 Edge, 主力 Firefox

网友:
intel的处理器也是这样,edge抽风要习惯

网友:
加大内存?

网友:
浏览器换个chrome不行吗? win10别用一般的版本, 自动更新太烦人了, 随便找个LTSC什么的, 多清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ome的书签好像不能多电脑同步?

完全可以,你百度一下吧

网友:
某些软件兼容性较差
比如 编译mdk蛮好
编译台达的hmi上位机软件
就比不上相同配置的其他品牌cpu的电脑

网友:
我现在锐龙5600+WIN11,开几个MDK窗口,就会被自动逐渐关闭掉。
内存充足,也不知谁的锅

网友:
可能有软件冲突搞的.
我的火狐浏览器,之前一直秒开,最近突然打开需要30多秒才进入主页,查不到原因,查看任务进程,打开时内存只加载了20M,一直不动.30多秒之后跳到加到300多M就正常了.

网友:
我现在三台电脑5800HS,5850U,6850U,从来没感觉到什么异常或者兼容性问题
最近是edge在频频作死而已

网友:
前两天我电脑莫名自动重启,三个小时内没有任何提示的重启了三次
我把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服务关掉,再也没事了

网友:
我用intel 第5和第6代的U、最新版edge没有遇到异常。

网友:
要是驱动不行,我可以理解,一个浏览器不行怪cpu就完全没道理了

网友:
3代i7 跑的win11 edge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我报告一个 卡顿情况

我在 搜索引擎上 输入 TI ,然后 就卡死了

怀疑 系统有木马  ,和哪种CPU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程序跑的不正常也经常怪MCU+1

很多人程序跑的不正常也经常怪MCU+1

网友:
我只用AMD,性价比高。

网友E:
我们公司全部AMD了...  2600x-7900x, 几乎买遍了, 3600G是真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的硬件加速关闭,前一个电脑不关也没事儿,换了一个电脑必须关闭,否则在线视频就是黑屏,都是inter ...

另一个电脑没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全部AMD了...  2600x-7900x, 几乎买遍了, 3600G是真香

i7 14400不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另一个电脑没独立显卡?

对,需要关闭硬件加速的是核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需要关闭硬件加速的是核显

你用的是chromium,不是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chromium,不是chrome?

正宗的Google Chrome

网友:
刚下单5700x

网友G:
用chrome,我用过最好的浏览器,没有之一。

网友H:
认真优化下系统,估计有惊喜。10多年前的T4300跑CHROME都很流畅,6-7年前集显的普通笔记本,打开近20个页面,CPU使用率都在10%以下。可参考下面一些收集的使用经验

交流6:优化系统和JLCEDA的常用方法,欢迎补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90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chrome,我用过最好的浏览器,没有之一。

现在我觉得EdGe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认真优化下系统,估计有惊喜。10多年前的T4300跑CHROME都很流畅,6-7年前集显的普通笔记本,打开近20个页 ...

好厉害,把视觉效果全去掉,全损画质,系统响应变快了好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厉害,把视觉效果全去掉,全损画质,系统响应变快了好多?。

再用好RAMDISK的话,可能有惊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再用好RAMDISK的话,可能有惊喜

好的,太强了,感觉老电脑又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的,太强了,感觉老电脑又能再战几年了。

我的主力T4300电脑用了可能12-13年了。一直不坏又流畅,就一直同时用着。如果坏了,再自己尝试修理下。电脑坏了不修,或够用时淘汰,不是电工的风格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的主力T4300电脑用了可能12-13年了。一直不坏又流畅,就一直同时用着。如果坏了,再自己尝试修理下。 ...

旧电脑严重影响生产力,和新的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旧电脑严重影响生产力,和新的比。

电脑DIY年代过后,CPU性能对我的日常应用而言通常都是过剩的。除了跑PCB脚本,工作平时CPU利用率在10-20%范围。碰到有算力需求时,打点水或散步一圈或上洗手间,基本就避开CPU满载窗口了。对写代码的,除了编译费时,其它时段估计也类似的电脑性能过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ome的书签好像不能多电脑同步?

可以同步!但是由于XXX原因无法同步

楼主(2023-08-05):
最近好像都没卡死过了,可能windows更新了补丁。变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