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WD怎么识别PY32系列的单片机型号呢?

楼主(2023-04-12):
如题,需要做一个离线烧录器,读取UID进行加密,然后烧录到flash中,不同项目会用到多种PY的型号,那SWD要从哪几个地址读取什么信号来进行MCU的型号区分呢?

MM32也用的比较多型号,同样需要读取哪个几个地址的信息,去判断呢?

网友A:
一般芯片手册里面有写吧?固定地址存放识别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手册里面有写吧?固定地址存放识别的代码。

没有吧?mm32看规格书和数据手册都没有提到这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吧?mm32看规格书和数据手册都没有提到这一块

MM的,我随便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的,我随便下一个:

它没有地址,比如硅片信息在哪一个地址,flash大小存储在哪一个地址,他都没有提

网友:
result=swd_read_memory(0x1FFF0E00,Buffer,0x80);//read the UID(0x1FFF 0E00-0x1FFF 0E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