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热棒?青藏铁路两旁插了15000根,单根造价20万

楼主(2023-04-12):
【什么是热棒?青藏铁路两旁插了15000根,单根造价20万-哔哩哔哩】 https://b23.tv/GkqvsMX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NGIUAsCQtec897ROuvl1w
提取码:88fu
(3.7mb)

网友:
解决冻土问题?

网友:
就是CPU散热器常用的热管的放大版嘛。

网友A:
我还参与建设了,每个站都有我写的程序.......老外的虚拟信号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参与建设了,每个站都有我写的程序.......老外的虚拟信号系统

这东西还需要用电?还有控制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还需要用电?还有控制系统?

这种棒我感觉根本没用的.........冻土层,天气热......抗衡大自然......

网友B:
作用不大,2020年走国道109还是起起伏伏,很多指示牌写着《前方跳车》

网友:
这钱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用不大,2020年走国道109还是起起伏伏,很多指示牌写着《前方跳车》

火车和汽车并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车和汽车并轨了?

109国道也有热棒,不知道作用大不大,有热棒地段,还有会有

可能没有热棒会更严重吧、、

网友D:
胡说八道的视频,说热棒里都是液氮,靠液氮气化和冷凝来散热。。液氮冷凝温度难道不是-196°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胡说八道的视频,说热棒里都是液氮,靠液氮气化和冷凝来散热。。液氮冷凝温度难道不是-196°C吗? ...

视频文字里面写的是液氨,音频里面说的却是液氮

网友E:
很久以前了解过一下,大概原理是这根热棒是单向导热的,热量只能从地下向上导走, 这样冬天就可导走很深地壤的热量,使冻土温度更低,夏天也不至于解冻。

但成本这么高,使用年限估计也就20年左右。    还不如直接以桥代路,桩打得深透冻土, 桥面高出地面三/几米。这样还不怕落石/流沙。

网友F:
这东西没有用,反而起反作用了,冬天地表温度零下,导热结果地下温度更低,夏天地表温度高,让地下温度上升,冻土层温度变得波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没有用,反而起反作用了,冬天地表温度零下,导热结果地下温度更低,夏天地表温度高,让地下温度上升 ...

30亿的东西你说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0亿的东西你说没用?!

要做到有用必须是自动调节控温的,长度够长,地下部分打到深层地下恒温层(越往下温度越高),地表部分与周围空气接触面够大,夏季开启与地标部分导热 到了冬季关闭, 再开启与深层地下成导热,做到尽可能恒温控制,而不是让温度波动变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了解过一下,大概原理是这根热棒是单向导热的,热量只能从地下向上导走, 这样冬天就可导走很深地 ...

混凝土路桥可能不好,常年气温比较低,冬季负20几度,混凝土凝固困难,温差变化大容易开裂,还不如直接开通隧道,按每公里10亿,2000公里20万亿,可以直接打穿直通欧亚大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没有用,反而起反作用了,冬天地表温度零下,导热结果地下温度更低,夏天地表温度高,让地下温度上升 ...

冻土层温度低不怕,就怕温度高,只要不解冻,土层就不会有变化,所以这些热棒都是单向导热,和电脑里CPU散热的热管原理一样。

楼主:
冻土层有多深?

挖掉,换成混泥土不是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冻土层有多深?

挖掉,换成混泥土不是可以了吗?

实际上路基的庄,都是打到岩层上的,比如高架桥等等!
散热防止冻土解冻.....这个没啥本质,主要是利润空间决定了他的市场需求。

网友:
50年前建的阿拉斯加输油管沿线就一排排的热管结决冻土问题,霉体非要把抄作业说成高大上,潜默移化的灌输,搞得大多数国人自大又无知

网友:
冻土区的输油管大多是靠支架悬空铺设,每个支架都有热管给冻土单向“抽热”,保持长年冻住

网友:
阿拉斯加输油管支架上的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混凝土路桥可能不好,常年气温比较低,冬季负20几度,混凝土凝固困难,温差变化大容易开裂,还不如直接开 ...

可以夏天修,混凝土凝固不是问题。

隧道成本高得多,使用还要24小时抽风,使用成本也很高。司机长时间在隧道行驶,人的心理太难受了。   有个小交通事故,就通行不了,车烧起来影响更大。   万一有个小地震有开裂,维修太难还影响通行很长时间。 隧道是最差的方案了。

看楼主截图“每根热管7米长”可知冻土不是很厚。  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打桩穿透冻土,以桥代路。或许以桥代路有其他我们非建筑专业的人想不到的难处

网友:
神棍一下:为什么非要修铁路?空运和汽运不是更好?

网友G:
温差能不能用来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差能不能用来发电?

可以,理论eff=1-T2/T1, 常温条件温差30度发电效率极限10%左右,实际工程实现大约5%,压电片大约2-3%

网友:
纠正:上文“压电片”应为半导体发电片,与制冷片有小小区别,实际上制冷片也能搞温差发电

另外就是热电偶,燃气灶上的气阀就靠热电偶发出几十mA电流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