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cubemx+hal库,初始化方便,点几下就行,可是改起来费劲

楼主(2023-04-13):
用了十几年标准库,新的板子尝试下用cubemx,毕竟点几下就能初始化好一个工程的确很省事。
不过后面要自己修修改改加代码时候,HAL的库就绕得太多层了,以前标准库看一下函数命名就知道用哪个函数,而在HAL库里非常模棱两可。

网友A:
我是守旧派,不想碰HAL库。

网友:
如果想贴近以前的更靠近低层的直接操作,可以对需要的地方使用LL层。在cubemx里面可以对单一模块切换HAL和LL。

网友:
效益低
更改困难
一旦库有bug
投入时间和经历太大

当然   趋势是这样发展滴

网友:
习惯了就觉得好用. 除非完全不碰新款芯片, 不然这东西是避不掉的

网友:
按它的规范来,也不会很麻烦吧

网友:
HAL库太大了。我现在用LL库,类似标准库

网友:
我LL库都不用,底层给几乎都给我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守旧派,不想碰HAL库。

新片子只能用HAL, 我一般用HAL做为初始化,其他地方就直接操作寄存器来的效率高

网友:
HAL库确实不太好使用,一直用LL,或者干脆直驱

网友:
挺方便的,比自己写来的快很多。。
现在基本都依赖cubumx ,,,基本没有配置、的层的错误。。应用层直接在它标注好的用户代码开始和结束位置写。。
重新生成代码的时候用户代码不会覆盖。

网友:
所有配置都自动生成,git维护好ico文件。逻辑另外加函数实现,main里面只调用函数入口,放另外一个文件。

网友:
我还没用过cube

网友:
HAL库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啊,每个函数以及个参数都有说明。

网友:
HAL库有手册,每个模块的用法都有文字说明,程序里还有注释也能看明白大部分函数用法,熟悉HAL的套路写程序很快的,有特殊用法换LL库。

网友:
迫不得已碰了一下,但日常坚决不碰

楼主:
折腾了几天,弄了一半的HAL工程删掉,重新用标准库做

网友:
只用 LL 库,实在没办法就去抄初始化,嵌套太多层,注释太多又臭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几天,弄了一半的HAL工程删掉,重新用标准库做

又一个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我对ST的MCU使用感受就是做项目标准库最好用了,如果项目因为价格或其它原因不适合用这公司的芯片了,马上换其他厂家的,这时候他们的配置软件无论多么智能多么方便,已经没意义了。

对于HAL库,ST公司为了整合他们的软件生态环境,为了兼顾其它系列的芯片,里面嵌套的东西绕来绕去的,让人看着很烦。

网友:
不同意楼上说 HAL 是趋势。。那么多单片机厂商,,有几家搞 HAL 这种东西的??

网友:
ST为毛不在标准库基础上去开发一键配置的工具。
非要搞这么个东西出来。

明显市场反应很不好啊。

网友B:
我用stm32G070,请问还能用标准固件库吗?如果不行,那么用啥?在哪里获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32G070,请问还能用标准固件库吗?如果不行,那么用啥?在哪里获得

LL库吧,和标准库差不多的简洁

网友D:
HAL库养成习惯了,突然让切别的单片机就有点儿不会弄了,所以我还是一直用官方给的底层驱动自己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HAL库养成习惯了,突然让切别的单片机就有点儿不会弄了,所以我还是一直用官方给的底层驱动自己改写。 ...

所以用HAL库会慢性中毒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L库吧,和标准库差不多的简洁

谢谢,知道了,LL从哪里下载?具体怎样用?像标准固件库一样直接“include ..”?

网友E:
我是守旧派,不想碰HAL库。+1

用标准库的移植到其他品牌方便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守旧派,不想碰HAL库。+1

用标准库的移植到其他品牌方便些

我怎么觉得用HAL库移植到别的品牌更容易,只改接口部分程序,逻辑和算法都不用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觉得用HAL库移植到别的品牌更容易,只改接口部分程序,逻辑和算法都不用变。 ...

怎么可能??
绝大多数厂商的单片机外设库都是类StdPD风格的,,肯定是用标准外设库写的ST程序更容易移植到其他品牌的MCU啊。。

网友G:
用HAL切换了新的ST芯片,   3天就出Demo 给老板看样机了, 后面用了2个月去解决新的芯片移植的所带来的硬件问题,什么网口死机,以太网掉包啊,文件系统异常。。。。。

用了HAL 真是找个中专毕业的都能几天时间搞定操作系统,图形界面、LWIP,文件系统;把嵌入式的门槛拉到贴地, 只不过出了问题就只能跑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HAL切换了新的ST芯片,   3天就出Demo 给老板看样机了, 后面用了2个月去解决新的芯片移植的所带来的硬件 ...

网口死机,以太网掉包啊,文件系统异常  ,怎么解决?

只用汇编+51的,都没机会碰这些外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知道了,LL从哪里下载?具体怎样用?像标准固件库一样直接“include ..”? ...

Cubemx中生成代码可以选择LL库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HAL切换了新的ST芯片,   3天就出Demo 给老板看样机了, 后面用了2个月去解决新的芯片移植的所带来的硬件 ...

本来就是搭了个框架,比如lwip+freertos+fatfs,这些本来也不可能自己去实现,产品功能应用层还是要自己实现。

网友C:
这玩意生成的代码太乱了。
我一般用LL库,然后拷贝生成的函数到自己程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生成的代码太乱了。
我一般用LL库,然后拷贝生成的函数到自己程序里 ...

我用标准库调通了程序, 又闲着回来看看HAL到底怎么回事。
像标准库,我们使能了什么中断,自己要去清中断,这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HAL下,究竟什么时候要去自己手工清中断,什么时候HAL那些系统函数会自动清中断,感觉很茫然。
分不清哪些要自己做哪些不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ubemx中生成代码可以选择LL库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