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正负极的继电器需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2023-04-13):
一般我们在继电器的线圈上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吸收线圈断开时的反向高压,继电器线圈本身没有极性,正负极取决于二极管并联方向;
但有些信号继电器的规格书上有明确标注了正负极,这种继电器是不是有内置二极管?是否还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不用,二极就是并联着线圈的

网友:
继电器里集成了反向保护二极管,
要分正负极
标有正负的继电器线圈需要按极性供电,
否则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A:
这个继电器会不会是磁保持继电器。。。。
我记得欧姆龙这个样式的有磁保持继电器。。

正向供电吸合,吸合以后断电也是导通的。
要断开需要反向供电一下,就断开。。

搞不好和楼主说的不是一会儿事

网友B:
我记得里面没有二极管。是继电器衔铁上预充了特定极性磁场,所以线圈按特定方向通小电流时,产生小的与衔铁相反极性磁场即可吸合,那么线圈反接产生的磁场就与衔铁排斥,吸合不了,具体表现是听到继电器里面有一点响声,但不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继电器会不会是磁保持继电器。。。。
我记得欧姆龙这个样式的有磁保持继电器。。

这款继电器同样封装的确实有单稳态和磁保持两种类型,单稳态也是有标正负极的,所以不确定外部是否还需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继电器同样封装的确实有单稳态和磁保持两种类型,单稳态也是有标正负极的,所以不确定外部是否还需 ...

保险起见,安装正负定义,并且外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里面没有二极管。是继电器衔铁上预充了特定极性磁场,所以线圈按特定方向通小电流时,产生小的与衔铁 ...

普通继电器给线圈通正向或反向电流都会吸合;标有正负极性的继电器是只有按极性通电才吸合,是和内部磁吸结构有关?

网友:
要求正负极的里面有,接反会在二极管上短路。
正反两个状态的可以按H桥加4个二极管到电源或GND,也可以用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里面没有二极管。是继电器衔铁上预充了特定极性磁场,所以线圈按特定方向通小电流时,产生小的与衔铁 ...

拆了一只继电器,里面的衔铁有磁性,是否就是你说的预充了特定方向的磁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一只继电器,里面的衔铁有磁性,是否就是你说的预充了特定方向的磁场 ...

就是这个意思,一般继电器衔铁不会预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一般继电器衔铁不会预充磁

根据拆解的继电器分析,衔铁有磁性(线圈按指定电流方向通电给个反向吸力使继电器导通),而且拆开的继电器内部没有找到二极管,所以外部还是需要并联二极管的,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拆解的继电器分析,衔铁有磁性(线圈按指定电流方向通电给个反向吸力使继电器导通),而且拆开的继电 ...

对,如果有二极管,手册上肯定会说明

网友:
这是磁保持继电器吧,肯定得要二极管。正负极是为了告诉你哪个方向的电流是吸合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除非手册上明确说内部有二极管,否则没有,线圈并联二极管会降低继电器寿命,一般继电器是不并二极管的,有的继电器内部并电阻,也是会明确说明的。
有极性要求的单稳态继电器一般功耗较小,动作和保持的电流和普通继电器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