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莫名卡死有没有办法找到哪个应用造成的?

楼主(2023-04-13):
如题, 手机是三星的A53

现象就是点了输入框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等十来秒才能弹出来输入法键盘
这时候输入都是正常的,也不卡
返回之后再点输入框,又会重复上面的卡顿

怀疑是输入法的问题
就把搜狗卸了
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回想最近更新的app只有高德地图
就把高德地图也给卸载了
确实好了两天
今天又开始卡死了

不太想恢复出厂设置,
有没有什么办法差出来是哪个应用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三星自带的输入法吗?

网友:
开发者选项里有个卡住弹窗提示或自动结束的试试看

网友:
有时候手机有问题了恢复出厂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星自带的输入法吗?

是自带的输入法

网友B:
最近换过手机屏幕吗?

有可能是闪存有坏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换过手机屏幕吗?

有可能是闪存有坏块了

没有换过屏幕

网友:
查啥呀,直接换手机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