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设置竖屏后检测不到外接显示器

楼主(2023-04-13):
        MacBook Pro用 Type-C 转 VGA 外接一个显示器,刚开始是能检测到外接显示器的,也能设置外接显示器的分辨率。一时手痒,设置成旋转90度,设置成功了,但却再也检测不到外接显示器了,接上外接显示器就是竖屏显示,没办法设置回横屏。求解决办法。

网友A:
你这个是把外接屏设置成主屏了吗?主屏选内部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把外接屏设置成主屏了吗?主屏选内部屏

连接外接显示器后,“System setting” -> "Display" 中只有一个内部屏,没有外部屏,虽然外部屏有显示(竖屏显示)。

网友:
我的 m1 pro 接了外接了两个显示器,一个 hdmi 直出,一个 typec 转 hdmi,
不要重启试一试
或者,重启后用排除法试一试

楼主:
试过重置 NVRAM 和 PRAM,还是检测不到外接显示器。
用 Type-C 转 HDMI, 再用 HDMI 转 VGA 就可以检测到外接显示器了,可以设置为竖屏,设置为竖屏后仍然可以检测到显示器,也可以设置回横屏。